重灌xp之後...的想法

楼主(2011-07-31):
XP 這個用了很久的作業系統.有很多的歲月都在中毒後重灌xp時間中流逝.
現在有點年紀了~不再想浪費太多的時間在上面.
有個想法,如果xp像一個程式一樣,每當執行完畢後就可以關閉.
那我可以擁有很多xp作業系統,裡面所需要的程式都不一樣.

--------這段純屬使用上的不滿~~~~抱怨文~~~~~~
舉例說明一下: 如果想要測試那新的快樂版程式,就不用怕中毒或是木馬這類的東西了.
為了防止它們還安裝了防毒軟體,掃木馬程式.到頭來越跑越慢~最後又步上重灌一途.
雖然現在有很多autoxp 也滿好用地.但每次使用總是要花上半小時以上.
很多放在目錄下的東西~又要常常在搬家~有時搬到都忘了放在哪裡了.

再抱怨之後,有個想法~在 Ubuntu Linux 下搞個 虛擬XP 這樣好像也滿不錯地~
不知各位有何建議的~多多指教吧~
也期待有大大可以分享~自身的經驗~讓小弟學習~

网友:
單純想測試軟體,Windows可以試試"沙盤"還是"沙盒"
linux 可用 chroot 指令

网友:
在 GNU/Linux 使用虛擬的方式安裝 XP,也是會中毒的。

考一個問題,在 XP 中安裝虛擬的 GNU/Linux 及在 GNU/Linux 安裝虛擬 XP,若 XP 中毒了,那麼影響程度如何?會不會影響到 GNU/Linux 呢?

^_^

网友A:
互相不會影響.....
這我很久以前已經玩過了.....
因為檔案格式和儲存配置方式不一樣.....
病毒會針對特定格式的檔案和特定的資料夾感染....
而且Linux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權限....
在Linux之下所有的檔案都有所謂的執行權限,權限不足,檔案就無法執行....
而且在Linux下面並沒有XP病毒所需要的關聯檔案或資料夾,就算有,
往往也都因為受到權限限制關係而無法執行....

网友:
裝虛擬機器就好囉!只是....虛擬機器在跑,實體機的配備要有點好,不然拖不動。
虛擬機要安裝那些軟體測試前,可以先把虛擬機器的映像檔先複製一份存好,如果測試過程中,虛擬機不幸被毒死了、整掛了,直接把映像檔複製回來蓋上去,就又還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備份虛擬機器的映像檔 ← 這是件很頭痛的事

建議備份"磁碟映像檔"

Ghost
TrueIm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系統的危害應該是 0
但會浪費系統資源,如果沒設定好的話,讓虛擬機器擁有使用所有資源的權利
有可能會被病毒大量使用資源的行為拖累整個系統

网友:
在Windows上安裝Microsoft Virtual PC,建立虛擬機器,開啟undo disk,每次玩完後要恢復到剛灌好的XP只要在關閉時選擇Turn off and delete changes,下次開啟時就乾乾淨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相不會影響.....
這我很久以前已經玩過了.....
因為檔案格式和儲存配置方式不一樣.....

我沒實際試過,不過我想:

1. 在 GNU/Linux 下用虛擬機開 XP,即使 XP 中毒了,誠如你所言,由於檔案、目錄權限的問題,對主要的作業系統應該是沒問題的,不會影響到

2. 若是在 XP 上虛擬 GNU/Linux 的話,由於主要的作業系統有問題了,可能虛擬機也不會正常吧

所以,以前還在玩 Virtual Box 時(在 UBUNTU 上裝 WINDOWS 2000),我還是會裝個防毒軟體的。

网友:
回C大
xp灌linux xp中毒
重建xp消耗時間
linux灌xp xp中毒
把虛擬機的備份檔蓋回去就行
以上小弟淺見

网友:
卡巴防毒 也有沙盒功能
可在虛擬環境下執行一些危險度較高軟體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
請問實體機的配備如果是 CPU: P4 3.0GHz,RAMDR 1GB,HD 80GB 這樣配備還OK嗎?
還是要多核心的呢?

网友:
本想要睡覺了..
又看到這篇....

我之前就有給大家一各概念..
不過..很多人都不領情...
認為是各很麻煩的作法....

不過納各麻煩的作法..讓我其中的一台電腦..
用了8年..就算不幸中毒..
只要一各熱鍵..就還原到最穩定的系統安裝狀態..
也不用灌太多的東西...這概念...
請有興趣的去翻翻我的舊文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還好,只是ram只有1G的話,虛擬機器的ram不能分比較多,大概256MB就會讓主系統有點累。硬碟的話,看您要分給虛擬機器多大的硬碟,視您的硬碟剩餘空間而定。
雙核心以上是會跑快蠻多,但很重要的事,還是回到記憶體上,記憶體不夠,不只虛擬機器慢,主系統也會慢。
jerrykan大您的主系統若為7或vista,不建議再跑虛擬機器,幾乎跑不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順興大~很感興趣您的作法~
可惜還不太了解~如何翻您的舊文章~
有沒有關鍵字呢?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現在主系統是xp ~
想要改成 Ubuntu Linux的~不過 對 Linux 還不是很熟

网友:
依版大的需求,倒是可以試試「影子系統」
要測程式前先進入「影子系統」,就算中毒,
重開機後就好了。
程式目前有:Returnil Virtual System (RVS)、Power Shadow..
或是硬體的系統原還卡,也可以重開機還原。

网友:
回复 网友D:

jerrykan大,之前裝過ubuntu,系統需求這倒還好,主要剛開始不太習慣操作,久了就會習慣了。有些軟體要安裝,是沒辦法像windows那樣好裝。
virtual box小弟我是只有在fedora裝過,步驟有點繁雜,要去改一些東西,改完後就裝好了。
至於ubuntu上沒裝過,就不知道流程有哪些要注意,但是大同小異,可以找找google,會有一些安裝教學或疑難排解喔!

用ubuntu來跑,電腦應該會省力一些,虛擬機器跑起來比較不會頓。

网友:
virtualbox 按照以前使用經驗, printer port 沒有支援,
玩硬體的人愛用的燒錄器 CNC 什麼的都要  printer port,
還有 3D 效能比不上原生,
如果不用 printer port / 3D game 是可以用模擬器的方式灌 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