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被雷公K到的混音擴大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31):
故障情況:右聲道聲無聲

故障零件:Analog Multiplexers CD 4053 IC 燒毀

故障分析:4053 IC 主要功能是做WUTAOK(消除人聲做純伴唱),測R OUT 無信號   R IN 有信號判定IC故障

零件動作分析:左右聲都有進入IC ,左聲除了進IC同時也進了音樂音量控制器(這就是IC燒毀為什麼左聲道還有聲音的原因)
                       右聲道只有進IC,再由IC到音樂音量控制器(這就是IC燒毀為什麼右聲道沒聲音的原因)
                       一般伴唱機的人聲都建在右聲道,無消音時右聲道由IC PIN13進 PIN14出到音樂音量控制器
                       消音時PIN14出現的信號是PIN 12,簡單說這時兩個喇叭都是發左聲

      IC Data:接腳標示為( )                            消音key                                       R OUT
                                          (6)           (9)     (10)     (11)                        (4)     (15)     (14)
                                        enable         c         b         a                             z        y         x
                        無消音時    0v            0v       0v      0v                            z0      y0       x0
                        消音時        0v            0v       0v      5v                            z0      y0       x1

無法更改圖片順序,到底是.....愛睏了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解說的很詳細,給你加分了 ^_^
還望多多 PO 出自己的維修心得,來和大家共享。

看得出來 “1+1=1” 是個硬底子維修人員,在這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及時間吧?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來
樓大應該是專門在俢音響的喔,燒機測試還使用8歐姆假副載
看那AUDIO OUTPUT LEVEL的指針,都在最右邊了
想必此時的功率晶體,必定哼唱著美妙的歌聲
就在此時,另一美妙的聲音也響起了,$$$入袋囉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
高竿的修理音響技術
學習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邁入不或之年,硬的問題就不敢吹噓了XD~~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確,搞好一套器材放入心愛的CD片再來泡一壺好茶,真的是解放阿

至於$$$並不是那麼重要,但也蠻實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必您也是一位 DIY 高手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雷擊..只燒毀這些零件....運氣不錯

网友:
帶原理解說的維修實例~給你按個~讚~
恭喜完修~感些分享~

网友:
是個硬底子維修人員,在這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及時間吧
太強ㄋ,, ,,
                      恭 喜 完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