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SPARKLE SF-PX79SDH 256MB DDR3(7900GS) 破圖維修(4)

楼主(2011-07-31):
正面

背面

型號

故障原因:
1、開機破圖

2、進Windows破圖

3、進FURMARK 1.91,馬上無畫面,顯示器燈號不亮。

上次維修 ATI X1950 PRO 時未先測記憶,這次先來測一下,
用DOS開機,MATS7測式,發現錯誤(照片是存檔後再叫出來)

拆開散熱器及風扇

顯晶正面

顯晶背面

上晶爐跑溫度曲線

加焊後,顯晶正面

加焊後,顯晶背面

開機,無破圖

用DOS開機,mats7測式,無錯誤

進windows已可furmark 1.91了,不會沒顯示。

這散熱器及風扇都很小,溫度高達112℃
由於已很晚了(加焊完已 12點了),另找再找時間測久一點

在未加焊時,MATS7 測出來記憶體有錯,但加焊後就無錯誤,很明顯的gpu空焊也會影響記憶體的動作。

這樣好像很難一下就判定是記憶體的問題或是GPU的問題,

不知各位先進用什麼方法來判定是記憶的問題?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晶片變色了 ,會不會有問題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相機比較差,目視沒有變色!下次會注意燈光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怎麼GPU老是虛焊咧?
溫度是元兇?

网友:
7900GS..不錯的卡,能完修真好,那個原廠散熱器看來是小材大用啊

楼主:
補測
furmark 1.91 燒機10小時,無破解、無當機。

网友:
補焊一定可以的,有鉛的難度會較高!
只要工具齊全的話,再來就是技術的問題而已

网友:
w大你那張顥卡應該一個月左右會回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散熱器比較小,風扇也很小,是比較有問題一點,但現在自已用,有問題的話也自已修了~謝謝~~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黑金!!

网友:
真的會回修丫,如果回來了,再跟我們說一下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弟也有張7600GS好像是相同情況
已經....丟掉了

网友:
想請問一下,W大有沒有開工作室或者是私底下幫人維修顯卡?

小弟手上有一張Nvidia 7950 AGP 256MB,前幾天出現破圖後掛掉,開機會出現白條紋,由於這張卡也算少見,實在是不甘願就這樣作廢,若有機會或許可以請W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