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家電] 三洋窗型變頻冷氣拆解 機種 : SA-R/L259V 2.8KW

楼主(2011-07-31):
功能說明
(1)冷氣功能
a.第一次送電開機,工廠初始值溫度設定25℃,風速設定中速。
b.溫度設定範圍15℃~30℃。
c.風速切換強、中、弱。
d.定時開關機設定範圍0~12小時。
e.可再搭配風向、安眠設定。
(2)除濕功能
a.切換除濕功能,風速切換至〝弱速〞。
b.溫度自動設不可更改。
c.風速為弱速,不可切換。
d.定時開關機設定範圍0~12小時。
e.可再搭配風向、安眠則不可設定。
(3)安眠功能
a.冷氣功能時,設定安眠,風速自動切換至弱速,可再調整,
         30分鐘後設定溫度上昇1℃再30分鐘後設定溫度再上昇1℃, 取消安眠功能,設定溫度回復至原設定值。
b.除濕功能時,不可設定安眠。
(4)強力運轉功能(限液晶遙控器RL-AH0可設定)
a.冷氣功能時,設定強力運轉,壓縮機以最高頻率運轉,室內風速自動切換至強速(線控器風速指示燈不可作變更),
運轉30分鐘或室溫到達設定溫度即取消強力運轉功能。
b.除濕功能時,不可設定強力運轉。

.變頻控制模組更換
將隔壁補強板之鎖附螺絲*8鬆脫移開 (圖 a),再鬆開鎖附控制模組保護盒蓋(鐵)之鎖附螺絲*4 (圖 b),打
開控制模組盒(鐵及塑膠)蓋 (圖 c),並將控制模組基板部分引線及電裝盒部分引線拔除。
     1.室外側感溫線 (CN6) * 1                     5.同步馬達連接器 (CN15) * 1
     2.室內側感溫線 (CN7) * 1                     6.壓縮機引線 (紅CN10、白CN11、黑CN12) * 3
     3.室外馬達連接器 (CN16) * 1                7.電感器引線 (白CN8、白CN9) * 2
     4.室內馬達連接器 (CN3) * 1
室內電裝盒需拔部分引線如下
1.線控器空中接頭 * 1
2.控制基板之黑色配線 (J202) * 1、白色配線 (J204) * 1

室外&室內馬達更換
a.室外馬達更換步驟
1.將隔壁補強板之鎖附螺絲*8鬆脫移開,再鬆開鎖附控制模組保護 盒蓋(鐵)之鎖附螺絲*4,
打開控制模組盒(鐵及塑膠)蓋,如圖1-1 ,將室外馬達連接器 (CN16)拔開,圖1-2
2.拆卸凝縮器上蓋及凝縮器外殼鎖附螺絲,如圖2-1 。並拆開熱交換器之感溫器,如圖2-2 。
3.再把凝縮器移開(勿用力過大已免銅管破裂) , 如圖 3-1。
4.室外風扇卸下,如圖 4-1。
5.再將馬達固定片拆卸後,圖 5-1。
6.更換室外馬達,圖 6-1。

室內馬達更換步驟
1.先依〝室外馬達更換步驟〞1~5,移開室外馬達固定片,如圖1-1 。
2.拆卸冷卻器蓋之鎖附螺絲,如圖2-1 。
3.鬆開風輪固定螺絲,如圖3-1 。將室內馬達連接器 (CN3)拔開,如圖3-2 。
4.室內馬達取出,如圖4-1
5.更換室內馬達,並鎖回,如圖5-1

維修小技巧
各感溫器常溫阻抗值10 kΩ,壓縮機上表溫感溫器常溫阻抗值45 kΩ。

室外馬達為交流馬達,室內馬達為直流馬達

网友:
感謝分享,室內送風馬達是直流無刷馬達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該是有刷喔!!這樣才會有故障率阿XDD

其實我也還滿想知道它是哪種的DC 馬達

看完他的圖後!!因該還可以在省電....
把室外馬達也給他變頻啟動......雖然它啟動後好像就沒在停的...也沒省多少!!只會增加產品成本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 是直流無刷馬達

网友:
現在都無刷的吧....

而且~~拆開之後....上下有2片定磁的軟磁...
要是沒裝對位置....可是跑不動的...
不會對位的..請勿自行拆解...保證裝不回去~~~哈哈...

网友:
之前看到有一家廣告是室內機、室外機、壓縮機所有馬達都變頻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廣告指的應該是分離式變頻

网友:
對了...我問各很白痴的問題.....
這台壓縮機...真的是~~變頻的嗎??
他的控制器模組在哪阿??
該不會是直立的那一塊電路板吧..

還是你照片拍的太亮了..讓我找不到那一塊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才想問他~~是不是拍照拍到曝光了...
我還真想知道他的模組編號是多少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上面控制板沒移開,可能看不到下面的IGBT功率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