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1-07-31):
1這一個電源供應器在電腦上會不定時會關機。
2把電源供應器拆下來測試。
3插上電源後有5vsb。
4打開開關後。
5上一顆風扇當負載。
6再加一顆。
7再加一顆。
8再加兩顆硬碟。
9電源供應器終於受不了負載,停止了輸出。
10拆開外殼檢查,發現一棵電容凸頂。
11焊下測試容值,1500uf剩下55uf。
12馬上去買了一顆。
13裝上前先測試一下。
14焊上去
15接上汽車大燈燈泡當負載,不再熄火。確定完修。
抱歉圖多,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壞掉電容附近的,可能也要檢查一下,如果可以就全部換,撐比較久!

网友A:
怎麼感覺好像壞的都是電容丫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感覺好像壞的都是電容丫 @@

所以有人說只要會換電容,就可以修一半的東西啦!(小弟倒沒那麼樂觀~~)
我最近修好幾顆power,都是換電容就完修啦,因此不貼上來了,
只是有些電容所在位置不好處理便是...

對了,恭喜樓主完修,那個檢驗裝置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五燈獎...
那個電容器也不賴,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真方便~~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感覺好像壞的都是電容丫 @@

因為我只會換電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也!終於完修!
看來這入門的條件好像是要會換電容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ac大,您真是謙虛耶,只會換電容,也得能找得出是哪顆掛了,是吧!

我只會換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希望在拜讀各位版大的文章之後,能跟版大一樣強...

网友B:
我照痞酷七盟電源供應器通病篇換好電容電阻後,本來全部不會動還有高頻音通通恢復正常,可是我還是不太敢組裝拿去賣,一個電源供應器修好要如何測試才能判斷是ok可以出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照痞酷七盟電源供應器通病篇換好電容電阻後,本來全部不會動還有高頻音通通恢復正常,可是我還是不太敢組 ...

完修後,建議找一個耗電量大一點的東西當負載,例如汽車大燈,
如果能順利點亮,使用上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网友:
恭喜完修是很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後,建議找一個耗電量大一點的東西當負載,例如汽車大燈,
如果能順利點亮,使用上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

感謝您的回答,我修好後只有用電表量電壓,怕賣出去又出問題,網拍光運費來回就很傷本,我想最好還是裝機開一個禮拜試試看.

网友C:
我比較想知道那個測試電路板的製作方式
大大用心看得出來呦
感謝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很厲害.這個治具可以傳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較想知道那個測試電路板的製作方式
大大用心看得出來呦
感謝完修

我直接拍照片給你看好了,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