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7267開機後,電源供應器立即跳保護[已完修]

楼主(2011-07-31):
微星MS-7267 這塊板子是微星出給捷元組的機器。
來時的故障是,一按電源開關電源供應器就跳保護了~
先查CPU供電部份,有短路。短路先查Q1及Q2囉~(歐泥桑手抖了一下,害您傷眼了)
果然發現有顆MOS被修過的痕跡~(這張照片是我換完零件拍的)
吹下來量看看,果然打穿了~
問題是上手換下來的零件編號是9915H,查DATA如下圖:
網址: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OWER/AP9915H.html
ID=20A
可是我看板子上原廠所使用的零件是09N03LA(參考旁邊的電路),如下圖:
網址: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N/IPB09N03LAG.html
ID=50A
照說電流差這麼多,應該是不能替代的啊~
我還是找了一顆原始編號的零件換上,開機後正常完修~
連3顆碰龜的電容器也一併更換~
修到別人修過的板子,相關的DATA還是先查一下,以免被誤導~:on_134|
有些人真的認為先頂一下,先撐個過保再說吧!
謝謝收看~:on_070|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修復.....沒看過CPU供電用9915當上管的,前一手維修的還真是... :x

网友:
恭喜完修,修好的感覺~~

网友A:
所以這案例是......前一手維修換的MOS規格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案例是......前一手維修換的MOS規格不對?

不知道前一手換了9915H後,又再頂了多久才又故障~
可是我收到的時候是管子打穿了,所以我想這規格應該是不能代用吧!
至少代用了之後,再回鍋的機會很大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了....

网友B:
版大真行,還找出了正確的零件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真行,還找出了正確的零件為何!

通常兩相或者三相供電電路中,會有2組或者3組相同的MOS管編號。
我只是參考了一下而己~
以第一張來說,從右邊算起1~3顆MOS為第1相,4~6顆為第2相,接下來成垂直排列的那3顆為第3相供電。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有經驗才能快迅又有效的找出關鍵問題!:)

网友:
我記得值可以換大一點的,不能換小一點的吧…
前一手的換成20a的不知道撐多久…
要修之前最好目測一下有沒有維修過的痕跡…
這個也是種經驗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你真是好眼力阿,恭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C:
內阻還50m歐姆........
實在是很敢~~~~~~~
為什麼粗工碰不到換MOS完修的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內阻還50m歐姆........
實在是很敢~~~~~~~
為什麼粗工碰不到換MOS完修的  ...

因為"粗工"就是很粗重的活給你作啊~
要不改個名叫"幼秀人"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粗工"就是很粗重的活給你作啊~
要不改個名叫"幼秀人"好了~ ...

還是喜歡又粗又大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