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關STC89C52 PLC工控板上電瞬間會有短暫輸出問題

楼主(2011-07-31):
本人自製STC89C52 PLC工控板,其輸出端電路圖如上,執行中發現上電瞬間會有極短暫輸出問題。
(即懷疑單晶片於上電至程式開始執行前,所有IO口都會是低電平才會有此現象)
想求教一下單晶片自動控制的前輩們,是否有最簡易、成本最低的方法來克服此問題。
ps. DC 5V 及24V 本人已採用不同電源,且不共用GND。

网友:
所有的MCU在送電前都是LOW的準位,
但是送上電,程式執行從000H開始前,所有的I/O會被系統RST成HI的準位
這個時間很短,由RST端的RC時間來決定,修改RC參數來測試容許值.
如果改變RST初值仍無效,即然是使用雙電源,那麼比較可靠的方式便是延遲方式
在送電5V後至少延遲24V幾百個mS,那麼便不會有瞬間的誤動作產生
1個簡易的RC加上RELAY控制24V電源供給,應該就能改變開機的瞬間動作
不過說不定還有別種方式來的更有效也說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自製STC89C52 PLC工控板,其輸出端電路圖如上,執行中發現上電瞬間會有極短暫輸出問題。
(即懷疑單晶 ...

看情況使用。
一個是如L大所說,加上個RC來做 delay
不過,這個RC的DELAY就會在你之後的動作如影隨形的跟著你之後的所有動作。

一個是加上一個 buffer.
buffer 有的在一開始沒有 init 時,它會是 高阻抗輸出,那不屬於 hi/low 的狀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況使用。
一個是如L大所說,加上個RC來做 delay
不過,這個RC的DELAY就會在你之後的動作如影隨形的跟 ...

L大的24v供電RC只是在開機時部分延時供電,並不是所有動作都會一直受RC時間影響.
如果用電量大,是在POWER供電去控制.

楼主:
剛才又重新測試,把所有5V及單晶片線路全斷掉,單獨送DC 24V(目前先是用12V)給輸出端,竟然發現這裡才是元凶。看來要重新找改善方法了。
目前試過加濾波電容或Delay On都會有同樣現象。看各位還有其他招數嗎?
註:電晶體是用S8050,繼電器目前是用 2.0V紅色LED取代以便觀察上電瞬間狀況,後續會用個 51-PLC來偵測上電瞬間電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應是光耦輸出的接法問題,
把光耦輸出及電晶體改成NPN型作成達靈頓型態的電路
應該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換個接法而已,
因為平時自己都是這麼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一個版本的輸出會改用ULN2803,但是此是否真能解決輸出端瞬間高電位問題要實際做一個來試看看。今天找了一些對岸的論壇也有人遇到同樣問題,還有人是用單片機工控板在馬達啟動及正反轉場合,結果發生此問題就是放煙火。對方收到的回文似乎都不是正解。這種上電瞬間輸出現象是偶發性,不心細一點還真不易發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輸出是用ULN2803好像沒這問題
我再找時間確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好先斷掉單晶片迴路來試,因為我發現此就是後端輸出於瞬間上電才有的問題。而且斷電時間愈長,重新上電瞬間,此現象愈明顯(我有先把濾波電容放電,甚至拆掉,結果都一樣).
記得輸出元件用2.0V LED來看比較明顯。

楼主:
剛才仔細看一下ZUOSO2006所買的工控板上ULN2803輸入側有個排阻,有此類工控板的人能否告知此排阻的阻值還有此排阻共點是否是接到DC 24V。說不定改善關鍵就是這個。

网友:
回复 楼主:

告訴你壞消息我單純拿ULN2803接LED上電測試
會有你說的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我用自製51 PLC來抓開機瞬間輸出端電位的方式失敗,原因為STC89C52對輸入端反應速度還比不上用肉眼看LED來得快。
現針對此問題正研究於ULN2803及NPN Base上設上拉、下拉電阻是否有效解決此問題,再沒招的話,就於AC端加上延時開關(繼電器),如此就可忽視此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ULN2803對LED有這個現象對RELAY確沒有引響
因為此暫態不足以推動RELAY讓它動作

网友:
你先把光藕合的LED改一下,LED(-)接地,正接一個330~470 Ohm的電阻,再接到MCU的P1,改完後,以正常方式先測看看.

如以下板子,PC817 I/O Control Board.
http://www.electrokit.se/download/C047.pdf

雜訊的測試,要把5Vdc和12Vdc或24Vdc的電源都接上,插拔AC110V的插頭會比較準.

電晶體的Rb,Rbe的電阻各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又重新測試,把所有5V及單晶片線路全斷掉,單獨送DC 24V(目前先是用12V)給輸出端,竟然發現這裡才是元 ...

將電路圖中加上一個 .1UF--- 1UF電容試試

不行別打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未來那個relay是要用SSR取代,所以我才在意此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S8050 NPN 於DC 12V下 Rb我是用 550歐姆,Rbe是用30K (參考STC89C52內部上拉電阻值)

网友:
在DC 12V時,Rb可用 10K,Rbe可用1.5K.
在DC 24V時,Rb可用 22K,Rbe可用1.2K.
以上是Relay消耗電流在100mA以下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Rb寫錯,我是用2K,Rbe是30K。
想問一下若Rb > Bbe,那NPN的Base能達到飽和輸出電壓嗎?
更想問一下Rb及Rbe你是怎求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自製STC89C52 PLC工控板,其輸出端電路圖如上,執行中發現上電瞬間會有極短暫輸出問題。
(即懷疑單 ...

真的要玩工控, 建議用比較優的 MCU, 抗雜訊能力及可靠性最重要.

另外最好用 輸出電流 (SOURCE CURRENT) 的方式驅動光藕, 現在的接法是 SINK CURRENT, 不過要配合 MCU 的 RESET 的暫態 I/O 能耐.

如果 MCU 沒有清楚標明 RESET 的暫態及反應時間, 最好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種單片機做的工控板玩久一點還是會發現一些不明現象,所以目前還沒膽上電動機類自動控制。而且目前發現以PLC轉檔程式所製作出的仿plc,高速計時及計數器有不可思議的誤差。
現在只是想把這些靈異現象拿出來討論一下,說不定可引導出更佳的設計思路。
這兩天正忙著處理大樓消防幫浦NFB異常跳機問題。原因最後才發現動力配電盤NFB使用錯誤規格,可能是建設公司動力盤NFB空間預留不足以裝下AF 125A以上NFB,更離譜的是消防機電人員竟把25HP的幫浦接到 AF 100A  AT 50A的NFB上,當然是撐不了20秒就跳機,後續有時間發個檢修流程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Rb寫錯,我是用2K,Rbe是30K。

因為手邊沒有PC817,用光藕合4N35.

我以2SC1384實測,光藕合(4N35)的LED(-)接地,LED(+)接330 Ohm,再接到+5V,Relay用DC 12V,Rb用 20K,Rbe用3.3K,Rb用 10K,Rbe用1.5K.

12V Relay,我的是類似MY2J-DC12V,下去做測試.
http://www.pcstore.com.tw/agoboss/M02705110.htm

12V Relay,電晶體之Rb與Rbe的計算:

Rb=(12V-0.2V-1.4V)/1mA
Rb=(12-1.6V)/1mA
Rb=10.4V/1mA=10.4K,用10K

Ic = 1mA x 146 = 146mA,已足夠所用之12V Relay使用.
Rbe = 1.4V/1mA = 1.4K,選用1.5K

註解:
hfe -- 2SC1384之hfe=85~340,所用者實測為146.
0.2V -- 光藕合(4N35)的電晶體之Vce,以0.2V計,或0V計.
1.4V -- 由Vbe x2來算,若以Vbe的0.7V來算,怕Rbe會對電晶體的Vbe分流太多.
Vbe -- 實測Vbe = 1.565V.
Vce -- <0.2V
Rb的值若太大,就變得沒有作用,失去意義.

先計算個大概數值後,選定適合的阻值,再以選定值反推回去計算電壓和電流.

>像我是用S8050 Ic=500mA hFE min 50 ,得 Ib Max 10mA,我用 2K Ib約6mA

若hfe=50,
Ic = 6mA x 50 = 300mA.
你的Relay是否需要用到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