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電子時鐘程式

楼主(2011-07-31):
各位先進,誰有89S51的電子時鐘程式檔與電路?推4顆七段顯示器與中間兩個冒號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那麼急嗎?
LEGION大 已經答應要幫大家畫圖&提供程式,不過是 VFD 版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裡看看吧:
http://www.engineersgarage.com/m ... ock-AT89C51-circuit
程式碼註冊就可看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誰有89S51的電子時鐘程式檔與電路?推4顆七段顯示器與中間兩個冒號LED。 ...

中間兩個冒號?
有的只是把七節倒著放.就成了冒號了.....

网友:
建議antlu大你把上回那個LED的倒數器找出來
結構是和時鐘一樣,只要把倒數改成正數
再加個DS1302,那麼LED時鐘便完成了,
antlu大你改一下便能完成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EGION 大:
    您太看得起我了,我也在等你的電路啊! 雖然剛剛看了1302的資料,也有看過範例,但是總覺得虛虛的,1302 怎麼接比較恰當? 莫宰羊??? 1302好像沒有中斷產生(範例上看出來),是否用定時100ms叫一次時間資料顯示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EGION 大:

我把資料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逃兵大;
     線路圖好像有差異, 不是需要備用電池嗎?停電後才不需要重設!!
   DS1302 我已經大致看過了還不錯用! 又是8PIN IC 我看可以多買幾個來玩玩...

网友:
菲廣告 網上找了一下 這一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78157938
還有這一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56510303 都在10元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勒!!立刻被發現想要推VFD!!!!!

楼主:
回复 网友A:

S51較熟悉,可能好製作些..
不過還是等LEGION大大的電路出來,再考慮一下...
''STF16360''的價位大概多少呀??材料行容不容易取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了3Q

楼主:
剛剛在書上翻到類似oklhan大題共的資料類似電路,有個小問題,他是4個七段顯示器就全部接在一起還是有在賣''四個連在一起''的七段顯示器?http://www.engineersgarage.com/c ...
這個問題解決大概就沒問題~~
還是用LEGION大個電路,因為想一想,如果用8051推VFD,用我的''菜方法''可能用到暴多的電晶體...
這個電路我就拿來做純粹的LED時鐘

网友:
回复 楼主:

良興電子有賣4個8的七段顯示器
http://www.eclife.com.tw/led/moreinfo_11642.htm
一般一個約30元就可買到了
很期待結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單純使用4棵或是4連的7段LED都可以
可參考上次antlu大的倒數計時器,加棵DS1302就可以作純LED時鐘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8746-1-1.html
至於推VFD使用純電晶體是比較簡單一點,不過51的腳數大概就全用上了
STF16360並不貴,台幣20-30的東西,問題是在還要自己寫驅動和電位準位的聯接吧
VFD和STF16360已經拿到了,這兩天先作個QFP44轉DIP出來方便在萬用板上測試
有興趣的人先等到星期天先把轉板作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還不會自己寫程式的啦~~之後我要做也麻煩您幫我代寫一下.........燒綠器要怎麼辦?

楼主:
上傳oklhan提供之資料-電路
單晶片剛剛開始研究而已,一直很好奇,他每一個顯示器腳位都接一起,那不是每個顯示的東西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oklhan提供之資料-電路

單晶片剛剛開始研究而已,一直很好奇,他每一個顯示器腳位都接一起,那不是每 ...

你上面的電晶體放假的嗎?
你都接在一起.上面的電晶體沒給電. 它又不會亮。

所以....這個你就要寫程式去"掃"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聽你說到''掃''我終於知道大家說的''靜態驅動''與''動態驅動''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動態驅動囉??

楼主:
所以單晶片時鐘應該不能用在VFD時鐘了...

楼主:
之前雄大有送我幾個聯電的紀念品時鐘(鏡鍾),研究了一下,好像就是動態驅動,難怪覺得怎麼七段顯示器的腳這麼少..
那邊有賣四個連在一起,加上中間有冒號的七段顯示器阿??

网友A:
回复 楼主:

8052要作VFD時鐘,不是不行,是要選動態的VFD顯示器,因為4隻腳給GRID 7隻腳給7段顯示 3隻腳給 1302 時間IC 四支腳給 調整開關 加加起來 18腳,只是這次 LEGION大 選的"激安"VFD一個才十幾元人民幣,因為是靜態的就要用到約 30隻腳,若加上 1302 IC 和鍵盤那鐵定不夠用...
  你要現在學C呢?還是等到 55歲再學C? 假如現在想學 就去買一套微電腦學習套件約2000元,陳生電子有賣,大陸製的超便宜,當然你假設可以直接大陸買,就更便宜了...
  現在買有好處,LEGION大 SCOTTWANG 還有漂亮的美女封面的資工系同學可以請教,若等到 55歲再學的話,他們可能都懶得"敲鍵盤"幫你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電路的電晶體是否要改用 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現在是用哪一款VFD?
現在要把8051學得很好,對現在的我來說可能有點困難....數位都還沒學完,只是半調子.........
目前做些簡單的東西玩玩是ok啦
目前看一本400元的書學C與Keil C

网友:
回复 楼主:

痞酷網上面有人有做過燒 89S52的 PRINTER PORT 電路,只要會和電路板應該就可以搞定,要用 有PRINTER PORT 的桌機才行,程式早就有人造福了...就當作你入門的第一個作品吧! 這工具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吼?感覺上應該是低電位驅動的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哇,有看到,看的了馬上就搞一個出來了: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rev=21&next=781

楼主:
書有附贈一片燒錄器+簡易模擬器之PCB,不過都是借來的...
用的是EZ燒錄器,所以我也用EZ來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8052要作VFD時鐘,不是不行,是要選動態的VFD顯示器,因為4隻腳給GRID 7隻腳給7段顯示 ...

其實,不是腳夠不夠的問題。腳不夠就用 74164/74595這類的IC去玩它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碼IC?記得可以解0~9。
不過電晶體應該也是一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碼IC?記得可以解0~9。

您說7447嗎?
問題是.那就又變回用掃的了。

网友:
小弟借用台科大圖書公司出版的B09001  8051單晶片原理與應用 - 使用C語言
作者:吳嘉輝
課本P10-46有數位音樂鬧鐘
有電路圖
也有原有程式
提供給大家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就是看那一本喔!!中間有數位時鐘的製作,是純時鐘。我只要能顯示時間就好,不需其他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對,那顆書上有寫..
你說的那兩顆屬於哪一種?

网友:
可將
撥放音樂
調整時間
鬧鐘副程式
拿掉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對,那顆書上有寫..

它屬於....序列轉並列的IC.
所以你只要幾條線.就可以去控制一大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剛剛拆下了雄大送的時鐘,確實是掃描驅動,七段顯示器是4個連在一起,加上中間的冒號,共陰極

网友:
LEGION大:
    最近在想 VFD時鐘 從實驗板的附送軟體裡面把 DS1302的副程式CO下來,發現時鐘比以前想像的要簡單許多(還是我沒想清楚?) 我還是用老方法16個電晶體推VFD,板子已經焊的差不多了!剩下電源部分 燈絲電壓2.4V有點頭痛,網路上有人用555當作燈絲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東西貼回自製DIY吧,大概作的差不多了,
只剩整點報時在作修改,還有在想怎麼簡化整個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