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筆記型電COMPAQ V3000 AMD北橋通病更換晶片(NF-G6150-N-A2)

楼主(2011-08-01):
看標題就知道是AMD老問題啦n_118|
NV的橋G6150-N-A2損壞

此機為開燈號全亮~無法完成開機動作
機子搭配的北橋晶片為G6150-NA-2
損壞多為通病~嘿嘿

先來看看北橋
已變色

上機拆下

除錫
放大跨賣

更換10+的晶片(無鉛製程)

上機焊回

板面~板背及晶片無變色

上散熱膏及銅片

開機先測下

組好再燒機

燒120分鐘~沒問題~完修

謝謝收看XDD

网友:
姊姊(爸爸的堂妹的女兒)說她不要的TX1010au,要送給我玩,也是這個問題,同樣還是GF6150在搞怪,之前好像有拿去給人家修過,無線網卡竟然被黑走了(姊姊並不會拆筆電啊!)........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掉。
我一拿到,開機整個黑漆漆,後來拆開.....一看那個導熱矽膠,人快暈掉,刮掉後,散熱模組鎖回去一看,距離有夠大。後來搞好後,終於不會黑漆漆了,無線網卡也能抓到了(但是被鎖了,改天有時間再去解)。
不過真的好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希望有一天也能達到跟大大一樣的能力.

网友:
大大:迴焊無鉛錫球?有鉛錫球? 10+的晶片很貴嗎?
我有一片acer主機板是6100的不知可代用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幫~好奇~回答一下~~6150可以代替6100~~相反就不能代喔!!!!
但2者價差大!!所以還是會選6100~10年的~~成本考量~~
但6100在某一些機種上面可以用NF-SPP-100-N-A2替代!!
SPP-100是純北橋~~沒顯卡內建!!!所以有一些機種是以6100做顯卡使用的!!
就不能替代~~如A8M  A6M  這一系列!!!
如有跨接顯卡時!!就可以用SPP-100~~作為替代!!!((一樣10年~成本差很多約500~600台幣))
如A6T  A8T  DV6000  DV9000  這一些機種有外接顯卡的如 7300  7400 7600 7700  8400......
均可以使用SPP-100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B:

6150不便宜喔~一顆要1200台票以上喔!
如果是主機板的~重新植球基本上都能救回

練一練植球吧~無鉛的板卡做加焊
大晶片的中心錫球吃不到助焊劑
現在試都好的~但出門三~六個月就再回來了

网友:
請問好奇大你這臺BGA機器好不好用,我也想買一台。

网友:
好奇大不止功夫好,加絲頭更是不少丫 @@

网友:
專業級演出....那顆換下來的已經燒壞了?

网友:
當初n公司隱瞞了這些問題,等到爆發時才被揪出來,那時候已經死傷慘重了.......
我自己兩台tx 系列的也都是如此...無論是1000 or 2000

网友:
大大不知可否分享一下
bga 的溫度及時間.....風口和芯片的距離
本人近來也開始做bga
但不是掌握太好
謝謝大大提點
由於本人是用速成的
一時按錯

网友:
好奇大,再一次的完美演出~

网友:
手上還有好幾部在排隊, 但因是業餘,不可能買CF-260, 想做個土炮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幫~好奇~回答一下~~6150可以代替6100~~相反就不能代喔!!!!

好奇大~  【更換北橋晶片】的技術真是厲害與專業~
Iwang的解說也是一流的  ^-^     應該都是經常~  換【北橋晶片】的專業修筆電人士^-^

ps: 咱只是~曾今拆過4臺筆電~  會將cpu風扇~拆下來清乾淨的  一般筆電使用者 》《
對於這些北橋晶片【是有看過~  有摸過】  或許好像拍照過~   但是咱【沒技術】【沒設備】也沒那個勇氣換 》《
看過好奇大 更換晶片之後~   真是學習到了!!好像在  維修學校~ 見習上課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