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內壁凸肚如何處理

楼主(2011-08-01):
冰箱內壁凸肚,裡面都是水該請問如何處理?
水是從哪裡來的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圖沒真相
不過呢,根據你的自訴,認定你說的是冷凍庫的內璧凸肚
這是因為"除霜定時器" "除霜加熱器" "溫度開關"
其中一樣故障
水從哪裡來?放進冰箱裡面的物體,一定都還有水分,冰箱門開開關關的
空氣裡也有水分,預冷凝結,不除霜,就會卡在蒸發器上面,越來越多就大肚子囉
再來就是冷藏庫不冷
搜尋一下吧,站內有很多這類型的故障維修文

网友:
十之八九應該是蔬菜容器底部積水凸出吧?
先用鐵釘再不顯眼處戳一個洞   將水擠出
再檢查排水管路是否阻塞

楼主:
因為沒相機又不會PO圖所以對不起沒圖解說
凸的部份是冷藏室後面塑膠內壁,謝謝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