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哪位大大有這款硬碟還正常運轉,急用借測.

楼主(2011-08-01):
請問哪位大大有這款硬碟還正常運轉,
小弟這邊有台同款硬碟掛了,
想借目前還正常使用的同款硬碟電路板測試,
主要是拆下更換測試,看是否有機會抓出重要資料,
需要付費的話,不要太貴,小弟可以請USER付費.
硬碟外觀掃描檔如附件PDF, WD1600.pdf (68.17 KB, 下載次數: 27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個小建議~基本上救硬碟有固定的行情~單單搞電路板最便宜就要3000大洋了
良品電路板一片也要近1000大洋~還不一定能修好(可能是內部損壞)
WD1600的電驅晶片要拆下...要用到預熱台才能拆裝修好
如果要借用的話~兩邊(你我)都有利潤才有人會肯借吧!
建議大大先跟USER溝通看看~才不會花了很多時間又得不到USER的感謝喔!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3820-highlight-WD.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 +1

之前曾徵求500g硬碟一事,也費了很多精神,但問題也沒有解決,對客戶真的很sorry。
雖然後來有網友聲稱有同型硬碟,但都惜售,真的是說了跟沒說一樣!
所以基本上要省錢能辦好事,小弟認為除了看交情之外,恐怕還要有些褔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好奇大回應,
手邊一疊硬碟機板就是沒這台的,根據長時間混痞酷網的經驗,
這顆硬碟出現磁頭控制異常ㄎㄎ聲,這故障不是外部電路板就是機體內電路板,
借到硬碟或買到硬碟,也只是賭那50%外部電路板的機會,
扯到拆機體,沒無塵室等於毀滅,至於送廠商嘛....這顆硬碟凌X直接就說沒救退還.
現在只是盡人事,幫USER找找,資料無價,找不到或價格太高,也只能作罷,
誰叫他自己不備份,用這麼老的硬碟還不知道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