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容的電容量及耐壓

楼主(2011-08-01):
原電容680UF 4J
更換680UF 4V
這"J"代表是電壓嗎??
更換後開機無法進入XP跑馬!

原爆掉

原爆掉

更換

更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kaijay大,換好電容後,CPU核心電壓?
那些電容會爆,除非老化損壞,不然絕對不單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kaijay大,換好電容後,CPU核心電壓?

個人經驗或想法!會爆~~因為風散不散熱!造成電容長期高溫+這板子也4~5年!!所以才壞~
請問4J應該是代表4V??
另外怎樣測試CPU核心電壓?我沒CPU治具!!

网友C:
J代表誤差值,並非電壓。
CPU電壓可量電容或電感。

网友:
CPU核心電壓量電感.....我第一次看到後面的LC濾波電容爆ㄝ..

网友:
回复 网友D:

kal大大我們都是不知如何維修cpu供電的新手~一起努力吧

网友:
其實我手上十幾片機板p故障都是用到一半斷電,然後就開不起來
拆機後也是報漿,環境就是常常高溫造成的

沒辦法老闆(使用者)喜歡把電腦放在桌下或櫃子呢?

网友:
電容只要 680 UF 4V 就可用
一般機殼上都會有一個裝風扇的孔..廠商可能為了省成本底價銷售可能都沒裝風扇吧!
造成機箱內溫度無法循環,
裝一個風扇看看是否使溫度有循環作用..使爆容積率變低..

网友E:
Vcore進CPU之前的電路,經過的那幾顆濾波電容會爆~~我遇過....
原因是12V短路,12V直接從上管D級短路到S級,12V就這樣衝到CPU去....
好險只上假負載,不然損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core進CPU之前的電路,經過的那幾顆濾波電容會爆~~我遇過....
原因是12V短路,12V直接從上管D級短路到S級,12 ...

是喔!!大大這樣說~~我上面的MOS已經掛了?並非純電容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kaijay大,換好電容後,CPU核心電壓?

其他大大意思我上面的MOS已經掛了?並非純電容爆??是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J代表誤差值,並非電壓。
CPU電壓可量電容或電感。

可是這顆電容上面只有680UF 4J!!!
看不到電壓V在哪??

网友:
那個 4 應該就是 CPU 用的電壓了,通常 CPU 的 CORE 電壓不高的。

固態電容,有的電壓標示較怪,要看它是在那工作的,以此例來說,應該就是 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怕是這樣....要量過才會知道了。

另外,kaijay大,如果可以,能不能麻煩您修改一下文章的標題,填上您的板子型號,若沒辦法修改,再請tony版主替您修改或是請w大幫您代勞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個4J代表是:4V、誤差+-5%。這是指電容的規格。

网友:
固態電容打印每家都不太一樣
有的一看就明白,有的得看他
原廠資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容爆就是壞了...至於你這片板子CPU Vcore是否短路還是實際用電表量過才能得知,我只是
舉例說明電容會爆的原因,也許事實並非是我所說的那樣~~另..圖片盡量清楚些,對於看帖的
大大們要幫你診斷,也會有助益的

网友:
粗工前兩天修了P4主機
點下去,看看能不能給您靈感
電容換了沒改善,MOS就要查看看囉!
至於該查哪裡的MOS...........
如果無法判斷,就把MOS請下來量看看,順便練焊工!
是圖片晃的太厲害,還是粗工眼力衰退?看起來好像爆了兩三顆電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