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電維修DIY-分離式室內機風量高速變關機

楼主(2011-08-01):
請問 普騰HAS23G分離式室內機的風量強中弱  按強變成風量關掉按中和弱都正常 馬達培霖和電容都已更換只剩下這個問題不知從何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可疑的故障點應該是 繼電器不過電 (可先用電表測量)

可以用中和弱的電源來teach 馬達強風擋的接線 便可知馬達強風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不到圖請再貼一張~
800*600
100K以內

网友:
您好:
不好意思剛剛那一帖刪除了,
也還好尚未有回文,
刪除原因為重複發帖,
圖幫您補在這裡.
請見諒!

您的問題用2F qs82867大的方式試試!

楼主:
謝謝魯大
最可疑的故障點應該是 繼電器不過電 (可先用電表測量)
繼電器有過電只知道有6顆IC是否有控制風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馬達的風速是繼電器控制的,那這一個ULN2003A就是在控制繼電器的IC。

网友:
按強後!!內機 送風馬達不動作??  接著按中  或弱  都正常???
還是按強後關掉   要再開機一次  按中或弱???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已查出是強風繼電器不過電 正在找料中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