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1-08-01):
請教各位大大~
開機的時候~都有過~
但 要進windows 的時候 跳藍底白字 0x0000007B ~
看前輩們的帖~ 大多是 重灌xp~但是我 安裝介面進去 跑不到一半就會自動重開~
硬碟移至 其他主機板 安裝完 再回原主機板~一樣跳 0x0000007B
拿了其他三顆硬碟來測試.....下場一樣.....這是 ????    謝謝>"<

网友:
試一試清記憶體插槽;金手指用橡皮擦乾淨;記憶體換插槽等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全部都被我洗禮過了 ^^ 但還是不行~謝謝大大

网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24103/zh-tw
參考一下原廠的資料

网友:
Stop 0x0000007B應該是 IDE/SATA介面問題..
到BIOS的ADVANCE選項內把SATA改成IDE模式...

或是選有內建SATA驅動的Windows安裝光碟..
或是拿個IDE HDD先裝看看~

网友:
是那家的主機板..HDD 那家的..是 SATA 還是 IDE
HDD .. 是新品還是二手的
換顆看看吧! 排線也跟著換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抓到硬碟~而且是 IDE硬碟~所以 應該不是硬碟的問題~
有拿到別的板子都可以開~
剛看了板大另外一個 鍵盤的帖...板子同一片 ASUS A8N的....殘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三顆 IDE介面的硬碟...排線也拿到別的板子試過 都OK~
可是 還是都卡在那裏 ~ >"<

网友:
我有一種狀況...
就是通通找不到問題時...(換過ram換過cpu換過hdd排線等等)
POWER換一棵...
大部份都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試過了~~之前拿二十多顆POWER來練手...
修好的十多顆 輪番上陣也不行...

補充說明~ 它本來是好的 後來吃飯回來....死機在那裡~找了一下
兩個電容 爆漿了....換完一度也可以使用...
還上網MSNˋ聽音樂...半天後跟另外一篇 MSI的一樣...
重開後....重傷到現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試過了~~之前拿二十多顆POWER來練手...

您的主機板是a8n-vm嗎?
這片南北橋溫度都蠻高的...又沒有裝風扇..只有散熱片...

我建議拿台電風扇吹它看看...
至少裝個8cm風扇吹..

如果南北橋已經重傷了....
我只好建議換了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不懂要怎麼測 南北橋...(爬文ing....)
現在大概就 還能 進bios~要進 windows 就跳 7b~
偏偏硬碟是好的......怒ㄚ....

网友:
Stop 0x0000007B就更嚴重了...
一般我是建議重新安裝XP
還有換隻ram看看(就單插一隻就好)...

网友:
粗工前兩天遇到一台P4主機,狀況是開機卡在TAST畫面,主機板一顆CPU濾波電容凸頂!
更換完畢之後狀況未改善,目視檢查AGP電源MOS異狀(該板AGP配置兩顆電源MOS),拆下檢查掛點,更換後開機測試,BIOS程序完成,進入XP系統前跳藍畫面,大意指向硬碟BIOS問題(忘記代碼了),該板為雙通道機種,金X頓記憶體,1G*1+512*2,清金手指以及插槽無用,個別單插可以正常開機進入XP,512兩支裝上跑雙通道也正常,1G+單支512混插也OK,三支裝上就跳藍畫面,後來調換三支記憶體裝入的槽位之後,就正常了!記得調整的槽位是1G=一槽,512=三,四槽(雙通道槽位)!第二槽空出來!
給大大參考!

网友:
http://registerboy.pixnet.net/blog/post/24019335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24103/zh-tw

參考看看........您只說了錯誤代碼7b,沒說是什麼錯誤
通常在畫面上方會顯示說是什麼錯誤,下方有時會顯示是在哪個檔案造成錯誤

第一個網址的第四點您可以參考看看,說不定,換片不同版本的安裝光碟,非ghost還原光碟
能解決這個問題也說不定

网友:
分想一下我的經驗,先前我遇到同樣的問題,後來的作法是換了3條都是金??的ram,就再也沒出現,原因是先前那三條是不同家的ram,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