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的零件問題

楼主(2011-08-01):
小弟最近在修vx924時,發現P/I板上有兩顆零件燒毀,因此有以下兩個問題:
一顆是八隻腳的NDS9410a,可有替代零件?
一個是編號為3953的SMD型二極體,是否為齊納?
期盼大大不吝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二極體順向的那端是不是接地

楼主:
順向接地沒錯!

网友:
個人認為,請求協助時,能PO圖或是詳加說明會更佳。
不然只簡單描述就要人家幫你也幫的很辛苦!
把整張板子大圖,板子編號再來局部拍照也可幫助了解這元件是做哪一部分功能,要幫忙查規格或替代品也會快多了。
好像板規也有註明要詳加列出相關資訊再發問...

网友:
嗯,aaronka 不妨 PO 出相關的維修圖,這樣大家更容易幫到你。

另外,先前一位熱心網友 PO 的 ViewSonic 顯示器的 FTP 網站,裡面也有 VX924 的 PDF 檔(內含電路圖)及技術資料,你不妨下載參考一下。

http://ftpkuban.com/FTP/Manual/ViewSon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提供網址取得相關資料~Tks!!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 熱心的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網址
真的很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