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宇筆電CP-10故障狀況

楼主(2011-08-01):
早期P3 電腦CPU 933MHZ華宇筆電型號CP-10
已經找不到客服中心了

每次開機都會出現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0210:STUCK Key 30
Press <F1> to resume <F2> to setup
這是哪裡出現問題呢?

网友:
按鍵B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恩~~
真的是按鍵B有問題ㄟ
那是不是只有卡住而已呢?
還有怎麼知道是按鍵B

网友:
回复 楼主:

0210:STUCK Key 30
您不是說上面有以上的訊息嗎?它的意思就是如此 ^_^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正確的說法是,一直有送出訊號!如果不是卡住,那鍵盤就可能得換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懂0210:STUCK Key 30的意思
不知道哪裡可查得到
這按鍵好像當初修理的時候不小心將此按鍵弄下來
好不容易裝上去
跟剛我把將又拆下來
不過好像不好裝上去
不知道拆下來,這樣是否就故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來如此,試一下吧,應該不難!

楼主:
key 30是指按鍵B嗎
若KEY 31又指按鍵C嗎
30是十六進制或十進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key 30是指按鍵B嗎
若KEY 31又指按鍵C嗎
30是十六進制或十進制?

那個數字是鍵盤掃描碼,看以下附圖就有個底了。

“B” 在左上由上而下第二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寶貴知識~~
不過現在按鍵B拆下來
還是出現這訊息ㄟ
其他按鍵,除功能特殊鍵,一般按鍵皆正常
這是只需修理按鍵B或需整組換掉呢?

楼主:
目前將按鍵B拆下來,與裝回去,故障訊息皆一樣
甚至我在多拆下一顆按鍵F11,
也就是有兩顆拆下來
結果也是0210:STUCK Key 30
能證明一點的按鍵B無法顯示
到底故障是按鍵的哪理出問題??
有哪個大大能提供高見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可以先把鍵盤整個拆來試試先!

楼主:
因為這是小筆電,東西都非常細小
拆卸不易
我剛剛將整個鍵盤拆下來
好像軟排有刺到
稍微將他弄一弄
說也奇怪弄好了
不過回想起來
怎麼一組鍵盤,只有一個按鍵B有問題,其他都好的
至少也應該有一排按鍵有問題ㄚ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