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SR與NFB高手~

楼主(2011-08-02):
有一台設備是加熱爐
電是AC380V三相,加熱系統38.4KW,58A
主要問題是NFB連接SSR在接加熱棒時,NFB與SSR很常壞掉
1.NFB規格:額定電流80A,10-14(ln),溫度40度(機台RUN時電控箱為70度)
所以溫度與電流曲線大概衰退20%,損壞時都是一相欠相,是不是跟溫度有關係,我將NFB拆掉看發現金屬片有碳化,如果我接火花消除器會不會解決?
2.SSR規格:660V,200A(加熱時約60幾度)
損壞時都是一相欠相,沒裝散熱片,如果我接火花消除器會不會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是否有線路圖晝出來
2. SSR是用1個三相ssr還是3個單相SSR
3. 電熱設備於SSR上加壓敏電阻是沒用的。
4. 大功率SSR是一定要裝散熱片及風扇。
最好用這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198239404&
,請看一下商品說明有使用方法。

网友:
ssr選用zero cross
NFB改用起斷容量較大
如原本5KA 改10KA 原本10KA 改20KA
連接電源和負載的端子要確實壓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將圖放在網上,但是只有一個SSR後面接加熱棒
壓敏電阻(突波消除器)不能,那RC電路(火花消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ssr選用zero cross<-----??
NFB不是最高只有10K??

网友D:
布雷甲換大顆一點的(安培數適用就好,主要是預防瞬間電流)~
可以在SSR到電熱管中間裝個電磁接觸器嗎?
利用SSR觸動電磁接觸器,電磁接觸器供應電源給電熱器!
以前傳統的自動機台都是用大大小小的電磁接觸器作為馬達動作控制(可以承受啟動的瞬間電流,不太容易壞)!
但是有個問題,樓主說這些控制器的溫度似乎有點高喔,有沒有考慮加個散熱裝置?促進空氣暢流,延年益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布雷甲換大顆一點的(安培數適用就好,主要是預防瞬間電流)~
可以在SSR到電熱管中間裝個電磁接觸器嗎?
利用SS ...

粗工...電磁接觸器....很吵耶.....

要是用交流驅動的.還會有哼聲。

网友:
看樓主問題: SSR 會燒一相 ,
是加熱管會在高溫時瞬間短路(電熱絲老化) ,
把該相SSR給燒掉 , 換SSR 是無效了 ,
換加熱管 比較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工...電磁接觸器....很吵耶.....

要是用交流驅動的.還會有哼聲。

粗工當然知道阿~
不過滿粗勇的n_047|
粗大勇猛耐操有擋頭!

网友(2011-09-04):
e大::)
1.建議確認三相有平衡?(靜態看設計圖及量電組 &  動態量電流)
2.大電流=>還是需要散熱片+風扇較佳.
3.敬請參考!!

网友(2011-10-17):
先查查負載是不是三相平衡?(斷電後用歐姆檔量電熱體)
再量測負載對機殼是否有漏電?(斷電後用歐姆檔量電熱體對機殼或大地)

這兩項都是負載老化的量測方式~

网友F(2011-12-08):
我也建議加大NFB框架容量,不過體積會變大,控制盤太擠時會沒辦法改
大電流SSR不熟.沒辦法給建議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電熱爐是一開始就有這些問題,還是後來發生的
如果是一開始就有這些問題,那就從設計層面去改規格
後來發生的問題,就要去找故障原因
還有不要改成電磁接觸器,控制馬達與控制電熱管是不同作法
頻繁的動作會讓電磁接觸器不但吵而且掛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建議加大NFB框架容量,不過體積會變大,控制盤太擠時會沒辦法改
大電流SSR不熟.沒辦法給建議
還有一點要 ...

加大NFB框架容量.+1.

网友G:
以58a的電流來說,裝最大80a的NFB無異自殺,建議加到100A的大型NFB並搭配相關線路到60mm以上以策安全。

三相加熱設備中的SSR最重散熱,一般散熱片都是外加的,以你的SSR 200A大小來說,散熱片會到30x30x30這麼大,或是小一點加上強力風扇。一但內部溫度超過110度就over,你就可以準備換新了。

网友(2012-01-07):
引用 网友G:
以58a的電流來說,裝最大80a的NFB無異自殺,建議加到100A的大型NFB並搭配相關線路到60mm以上以策安全。

三 ...

以380V58A而言.框架容量建議至少要+100AT/25KA才夠.SSR可能改成SCR利用積分方式加熱比較不會燒毀

网友:
機台RUN時電控箱為70度--------------這太高了-----------------一般不超過50度----較正常
散熱------------要先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