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 不開機之怪現象

楼主(2011-08-02):
手上這台ASUS M3N突然開不了機,無通電現象, 拔掉電池,記憶體等也無法開機.分解筆電之後,查19V電壓正常,查PWR_SW#無3.3V電壓

SW

SW

應該是3.3V供電有問題, 量測EN_+3VALWAYS是低電位

3V_OUT

3V_OUT

往上查EN_+3VALWAYS訊號,發現OTP_RESET#是低電位, 這是CPU溫度超過80度的保護重置,怪??用手摸CPU又沒發燙

EN_+3V

EN_+3V

把CPU拆下來再量分壓點,是3.9V,經計算電壓是對的. 再量OTP_RESET#輸出,怪不怪?, 變5V高電位, 量PWR_SW#有3.3V電壓, 電壓都正常了.

OTP

OTP

先裝按鍵測試,可以開機了,是怎樣,卡到陰嗎?.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形耶!可能要請阿水大或是有修過ASUS M3N的大大們解說一下了!

网友:
可能是LID休眠信號被拉低了,檢查一下休眠開關是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問題點時是將開關板移除, 所以應該不是開關的問題,
現在已經用還原光碟重裝了系統, 再開機跑幾天看看. 感謝.

這筆電CPU的溫度還真高,用華碩電腦診斷程式看竟然有70度C.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 CPU 的話 我會建議 CPU座  有能力更換一個 有鉛的上去 可以把溫度拉低到5X度
我修另一款是這樣搞定溫度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AMD的,是Intel Pentium M 1.5 GHz, 感謝.

楼主:
裝好系統後發現抓不到光碟機和網路卡.
重燒bios後就抓到了. 似乎沒什麼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