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類高壓線圈如何測量..

楼主(2011-08-02):
電容器換好了,pi板後面也已把P605和一些容易發熱的錫點,全部吸起來,再重焊了,目前螢幕通電後,電源灯從頭到尾都亮橘灯!
------

我利用外接單口高壓板測試上下灯管電流
上灯管--> A1灯: 1.2A   ///  A2灯: 0.22A
下灯管--> B1灯: 0.95A   /// B2灯: 0.2A
PS: A1,B1 點亮之後,蠻亮的~~~ A2,B2微亮而已
請問這需要換灯管嗎?

===== 我是分隔線 =====

2,5兩點,用電表蜂嗚檔量...會叫~~短路
7,D兩點,用電表蜂嗚檔量...會叫~~短路
兩顆線圈都一樣情況,會不會兩顆同時壞了!
還是我測量的方法錯誤呢?
-----
不好意思,新手~~~碰到的問題比較多,請各位先進不吝指導~~~感恩~~

网友:
winux 大,歡迎你來到這個園地,大家一起學習 ^_^

由於站上很多資料都很具參考性,加上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性,敝站有規定不能使用外連的圖片,這點,請你見諒一下。所以我將你的圖改了一下,直接存在敝站 ^_^

看了你的權限,你目前應該因積分的關係而無法貼圖。不妨先看一下其它相關文章,待積分夠了,自然就可貼圖了。

希望你在這能得到你想要的 ^_^

一些相關的規定不妨參考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另外你問的問題:

1. 第一張圖中至少有 4 個電容有問題,這是你還沒換之前拍的照嗎?
2. 變壓器用電表量,相連的兩端阻值很低,除非你能了解原來阻值是多少,否則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

提供給你參考,在這裡可參考的文章很多,不妨先把一些資料瀏覽一下,相信對你一定助益很大。

^_^

网友:
電源灯從頭到尾都亮橘灯!
AD板問題.

网友:
滿面熟的電路板,應該是三隻鳥1912W吧
樓主您有量過AD板上的穩壓IC輸出電壓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這是白牌的LCD, 穩壓IC是那顆呀@@"  我非電子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您好~~
第一張圖的暴凸電容,我全換好了!圖片是未更換之前拍的~~~
第二張圖的線圈,阻值我要如何查得呢?另外歐姆檔,要用那一檔位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這是白牌的LCD, 穩壓IC是那顆呀@@"  我非電子科的

您用VIEWSONIC VA1912W在板內搜尋就能找到答案了

网友:
若是不會變燈,且IC發熱的話,AD各電源請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器換好了,pi板後面也已把P605和一些容易發熱的錫點,全部吸起來,再重焊了,目前螢幕通電後,電源灯從 ...

重點 " 目前螢幕通電後,電源灯從頭到尾都亮橘灯!"

建議,先不要管這變壓器。 AD Board 的動作不對了? 先查上頭的電壓以及按鍵板有沒有問題!

网友:
沒人注意到嗎? 這塊是小口不同邊的唷 也就是說他是L型燈管 所以你測A2 B2就只會微亮而已
干嘛燈恆亮請往a/d板查唄 量變壓器要用電感表比較準的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A2 B2一樣是亮上、下耶!不是左右~~
最近都沒空繼續碰這台了= =
再找時間來測A/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這前幾天有看過了,動畫作的很詳細~^^
真是辛苦"海洋"大了~~

网友:
1.檢查PI板輸出電壓與AD板輸入電壓是否正常 再區分往哪邊檢測
2.AD板上那3顆穩壓晶體(3隻腳)檢查輸入電壓與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2011-09-07):
有可能是那4顆IC掛了你可以去買零件測試看看

网友:
電容都爆了,605也可能擊穿了,背面的0歐姆電阻也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