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液晶電視面板問題,謝謝

楼主(2011-08-02):
朋友拿了一台東元32寸的液晶電視來修,其功能應正常,有聲,有影,但
其情形如下貼圖,煩請各位大大看看,該如何下手,謝謝
東元電視的型號
插電,開機後,但尚未送入任何信號給電視的情形
將第四台cable線插入後,的情形
拆開電視後面,將LVDS信號線拔除後,再開機時之情形
其餘內部零件圖,
AD 板,

電源板
這台尚有提供可讀卡功能(SD,CF....)
T-con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於面板正面的右下角
高壓板有兩個,
面板背部

面板正面
煩請提供資料,

网友:
偏光膜NG

网友:
沒錯!~LCD最外面那層偏光膜NG...要重貼
建議你找行家代工...

网友:
更新偏光片 就會完修喔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81%8F%E5%85%89.html

這是盧兄提供的偏光膜張貼視頻,有需要的參考看看

http://youtu.be/NBnt180BVsE

http://youtu.be/hp0zCyr0_iQ

http://youtu.be/kcoumDWJ3rk

网友:
偏光片問題+1 要有耐心,刮除時候要小心,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若自己施工要有何種工具,要何處購買偏光片
,若要找人代工,請各位大提供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們這的盧大就有賣偏光膜....
這玩意跟貼玻璃隔熱紙一樣,需要經驗與技巧,
我個人認為你還是找高人施做比較好,免的弄壞
面板..

网友:
其待你的完修心得

网友:
偏光膜壞了+1
這偏光膜拆換需要技巧及專用設備,不然拆的辛苦貼的也難看!
還是交給專業人士處理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可提供專業信用可靠的師父代工,最好在南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換 很容易的 美工刀 刮刀 酒精
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偏光膜有內.外兩層.如果面板表面目視沒有異狀.小心是內層變質.那偏光膜角度可就不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弟4張和第5 張
好像是表面
如果內層就(厚工)了
gkjnn大 (內層)可以買到嘛
誰有 可否短訊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看那張不上電的面板正面圖.看起來好像表面沒有異狀.所以我才懷疑是在內層.
盧大那應該有吧!

网友:
物件故障看法 會有差異
我是說 我的看法
如有造成誤解 還請海涵包容
sorry
謝謝您

网友:
南部就要找逍遙大,價格公道,手工又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問大大,大大所說的逍遙大大的店在何處,要如何連絡,是否告知,謝謝
再請問大大一個問題:
 液晶面板的徧光片的主要功用為何,且為何有內外二層,我從外面往內面看
外層似乎無異狀,應該是內層的問題,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gkjnn在台南,你直接發短訊息給他呵呵,通常壞裡面那層的機率很小,應該是外面那層,偏光片最主要是偏折影像,網上有很多資料,你可以去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謝謝
每個人的看法多少不同,能修好就是師父

网友:
處理這種狀況風險是很大!我上個月才弄壞一台。
是32吋SAMPO。影像有5公分乘1O公分稍微變形,以為是進了水。
拆開看原來是面板裏層薄膜有燒融現象,想説將就看,很小心裝回去,
還是開裂2片排線!!這台影像相當漂亮啊
------哪天來個殺肉大拍賣------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就是內層的偏光膜變質.內層比較不好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還是開裂2片排線
這是甚麼意是  我真的看不懂
友相片可以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F膠脫離.造成亮線或亮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我了解
謝謝您的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裂開---先是裂開一半,輕輕一碰就整片掉落。
上邊6或8片,側邊2片(?)......記憶力超差的..
貼在面板玻璃邊緣,掉了上邊2片,造成2條暗帶。

照相机充電器失蹤很久了

网友(2011-11-04):
此台面板很特殊偏光膜在內層,角度我不知道,我也有二台但被我撕偏光膜時弄破裂(目前待料中)

网友:
此機有日立面板與三星面板2種日立只需換偏光膜(簡單)三星面板在內層角度不知(很難搞)大大您此台是三星的可能當死馬醫了!修不修您自己評估看看囉!!

网友:
多買幾片放上測試便知分曉!放上不是貼上!確認對在貼!

网友:
學習中,多謝大大們

网友F:
我有一台相同機種,同毛病,你拆開就知道壞在內層偏光膜,我刮破排線IC,損失一塊面板,幸好那台在國物商買500元,還剩下一些板子可以利用,較不心疼,我也是努力練功中,改天有機會在找一台來試試

楼主(2011-12-15):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相同機種,同毛病,你拆開就知道壞在內層偏光膜,我刮破排線IC,損失一塊面板,幸好那台在國物商買500元 ...

大大我也是將面板拆開才知道內層偏光膜不良,拆的時提心吊膽,深怕將面板損壞,再繼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