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樹昌260W) 改成可調整式 13.8V(對講機用)

楼主(2011-08-02):
小弟身邊有一些修好的 PSU,250~300W 規格老舊又沒人要,突發奇想想把他改成對講機 13.8V 廢物利用,翻了一些文章,也有好一些同好改機成功,請參照:
http://www.webx.dk/oz2cpu/radios/psu-pc1.htm
http://www.cqcqcq.net/read.php?tid=35443&fpage=1&page=3
其中有一個網站是英文,還多加了基納做保護,但我功力不夠,先照對岸的兄弟實做吧~

以下就是我改機的經過。請不吝賜教。
原理:TL494第一腳是開關電源輸出電壓的取樣端,當這個腳對地加上一個電阻後,取樣電壓就下降了,低於了平衡點。這樣,開關源就會輸出一個比之前更高的電壓,使得TL494第一腳剛才降低的電壓重新恢復到平衡點,最後穩定下來,輸出比12V更高一點的電壓。

因為手邊沒有零件,所以我是用 20K 的音響可變電阻來調整~

這次登場的主角~260W,12V 可以提供9A 108W。

奇怪,只有看到 TL494,沒有看到 LM393 或是 LM339 管理電源 IC,是不是PSU設計老舊?

20K 的音響可變電阻,分別連接至 TL494 的1、7腳。

接上電源開始調整~
PSU 變成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了~~

接上汽車 12V 80W 大燈。

調整(可變電阻) PSU 供電。

13.8V 達成。

約 6.24A 左右,負載 13.8V。

總結:目前沒有時間上機實測,不知道接上對講機會不會正常工作,這只是初步實驗而已;另外,還有的人說要把 5V 回饋電阻拆掉,因為 12V 負載上升後 5V 也會跟著上升,5V 上升到一個程度超過警戒值就會進入過載保護,這方面我還沒試,但這顆 PSU 沒有看到電源管理 IC,只是有一堆 NPN、PNP 就是了,但是就著我所試的結果,負載 6A 至少沒有跳機。不知道有沒有更厲害的達人可以把他做的更好~

网友:
越簡單的越好改,一些保護太多的要改就不簡單了

网友A:
讚!好像愈老舊的電源才有辦法改。有空也來做一個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好像愈老舊的電源才有辦法改。有空也來做一個玩玩看!

對呀~我也這麼覺得,像我看到的幾個改機的例子,有的說一上對講機按發話鍵,PSU 就進入保護模式,我手上這顆就型的 PSU ,就是看到他沒有電源管理 IC,所以就給它試下去了~

网友B:
對講機12v就能正常工作
為何非要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講機12v就能正常工作
為何非要13.8v

嗯~好像有關係到發射功率的問題吧~如果你把功率調到最大,但是電壓只有 12V 的話,好像不能正常工作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些車機設備,他的標稱使用電壓是13.8v沒錯
user要使用12v也可以正常動作,只不過最大輸出功率,可能會較低一點
撇開電訊法規的合法輸出功率不談,使用12V跟使用13.8V多多少少還是會有所差異的

有些手扒機,額定電壓是7.2V,輸出功率一樣是5W

135.82 KB, 下載次數: 89

121.11 KB, 下載次數: 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些車機設備,他的標稱使用電壓是13.8v沒錯

嗯~雄爸的專業。大家有目共睹~

网友:
專業!原來可以這樣改

网友D:
基本上 車機 11V就能工作,電壓高低對接收沒啥影響,差的是發射功率,13.8V跟12V
以50W車機來說的話,差10W以上,設計成13.8V是考慮到裝在車上,電壓會隨著引擎轉動高低改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 車機 11V就能工作,電壓高低對接收沒啥影響,差的是發射功率,13.8V跟12V
以50W車機來說的話,差10W以上 ...

正解

費心思只將12v改13.8v實在搔不到癢處感
不如就不改 12v直上就好了
功率小增通話品質改善
但距離不會感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