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0S 維修求助-面板故障已棄修

楼主(2011-08-02):
原以為是電容出現問題,換完電容後燒機測試
狀況又跑出來了
實際看螢幕白畫面時,畫面中間會有雜訊出現...(影片上看不出來)

煩請站內高手指導查修方向....

故障原因:
有時出現白畫面,白畫面會有雜訊

燒機軟體:Furmark 1.91 繁鐘免安裝版
http://www.megaupload.com/?d=KCJDDZYU

故障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m8THS7fRo

故障畫面擷圖

高壓版圖片

AD版圖片

网友A:
不知屏線接頭清過嗎 遇過有的小雜訊清一清就改善了
ps,清完如果不行 就超過小的的範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屏線接頭清過嗎 遇過有的小雜訊清一清就改善了
ps,清完如果不行 就超過小的的範圍了   ...

嗯.....,等等我再來試試看
目前手邊一堆工作

网友:
哇~ 賺真大 加油~

网友:
這看起來有點像面板異常,手邊有通用板的話,先用通用板長時間測試面板

网友:
看照片,感覺P+I板是否先補焊看看...

网友:
白屏
建議往 a/d板-->面板 間供電狀況查問題.
(例:VGH電壓正常?)

网友B:
您不要用燒機畫面.接一般螢幕畫面也會這樣嗎?

网友:
檢查P+I與A/D板上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不要用燒機畫面.接一般螢幕畫面也會這樣嗎?

一般待機時也會這樣,這兩天工作太忙還沒時間去查找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待機時也會這樣,這兩天工作太忙還沒時間去查找

待機時也會這樣
我也認為是面板問題.如有通用驅動板可以測試看看.

楼主(2011-09-13):
煩請請版主協助修改[以解決]

後來找了一台同款的機型拆機板過去燒機測試
確定是面板的問題了,客戶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