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HITACHI日立27W落地型省電檯燈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02):
這台日立HITACHI出品的27W省電檯燈是標榜不閃爍及省電著稱,要不閃爍當然得變頻,至於省不省電則要看跟什麼燈比囉,這台檯燈已經工作至少五年的時間了,當初是烏骨雞學姐買來給小孩子看書的,但是終於在這天壽終正寢。

先確定是否為燈管故障,如果燈管是正常的再往下拆,這台比較方便的是可以只將燈頭拆下,下圖就是在燈頭內的電路板︰

這個電路零件算一算應該沒有30個,如果只是要修好,我們就不用電路分析了,電解電容器是屬於有年限的零件,以我的習慣就是不管好壞一律更換,先把兩個22uF/250V電容換掉。還記得我跟大家講過的電阻並聯原理嗎?還記得的話很容易就查出2.7Ω與47Ω開路了。

哇!連兩個BUL44電晶體都燒了,我沒有BUL44,但是手上有2SC3150,2SC3150很熟悉吧!就是經常出現在電源供應器中擔任5VSB的電晶體,其實這兩個電晶體能否直接代用很難說,因為雖然2SC3150的耐電壓、電流及功率都比BUL44好,而且FT也不輸BUL44,但是BUL44的Turn–On Time、Turn–Off Time等參數是ns等級,這點比2SC3150好很多,因為2SC3150的Turn–On Time是us,但是也不是就不能代用,我們還是接上試一試吧!

裝完後就是如下圖︰

接市電測試一下︰

果然點亮了,裝到燈頭座內,測試一下溫度是還好︰

不過這幾天要長時間測試它的工作溫度,如果尚能忍受,那就沒有問題,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原來編號的電晶體寫在燈座內側,當以後要更換電晶體時才知道原本的電晶體編號,這是一個維修人員的好習慣。
對BUL44及2SC3150有興趣的朋友,我有把這兩個Datasheet放在下方,請自行下載研習。

※這台檯燈有兩段控制,經實驗結果用2SC3150在第二段有時會發生閃避數秒再啟動現象,改用MJE13007後就沒這個問題了,大家以後修到BUL44可以先用MJE13007來試。

网友:
套用WISH大的   "我們還是要把原來編號的電晶體寫在燈座內側,當以後要更換電晶體時才知道原本的電晶體編號,這是一個維修人員的好習慣。"

筆記筆記,我會牢記在心的,感謝

网友:
請問如何得知BUL44電晶體燒壞的?
我有一個類似的檯燈 裡面用的是BUL128。
查表後知道他是NPN的,所以用三用電錶打到二極體檔位,對BC與BE量測。
結果都有數據(約0.65),這樣應該是代表這兩顆電晶體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這台兩個電晶體三支腳全部短路。
電晶體怎麼判別好壞請自行參考舊文。

网友:
老大是用手機照的嗎?哎呀呀~趕快給它逃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再嫌了!相機爛,拍照技術更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練習拍美女走光照應該就不會拍不好了
酸~~~~~~~~~

楼主:
應該只有第一張不好吧!其它我覺得還好呀!

楼主:
可以請大家幫我查家電維修DIY一下,這一篇在你的電腦上google是出現在第幾頁嗎?
我剛剛可以在google查到這篇了,google在收錄的速度真的很嚇人。

网友:
我看到第 5 頁,還沒看到 >_<

网友:
我看到第一頁第九各順位
^^ wish大的聲名遠播

楼主:
我看也是第一頁第九個!cremaker超版的電腦比較奇怪!

网友B:
剛剛不曉得有沒有眼花
找了30頁都沒看到
乾脆給它+1
結果第一頁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跟我聲名遠播無關,跟論壇的流量有關,我很想把家電維修DIY這個關鍵字拿下來。

网友:
我重看了一下,可能剛才忽略掉了,在第一頁第 9 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不曉得有沒有眼花
找了30頁都沒看到
乾脆給它+1

那個 Google+1 機制真的有用吔,我給它加1,馬上順位就成了第 6 位。^_^

网友:
我的也是第一頁,第九個.
google chrome V12.0.742.122 m
資料記錄時間:20110802 PM 07:00
查詢Google時間為20110803 AM 07:04,剛好差12:04分.

网友:
就是愛維修,就是愛環保!
給一個讚!

网友:
這台日立HITACHI出品的27W省電檯燈是標榜不閃爍及省電著稱,要不閃爍當然得變頻
是否應為
這台日立HITACHI出品的27W省電檯燈是標榜不閃爍及省電著稱,要不閃爍當然得高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一樣呀!

楼主:
試用了一天之後,發現2SC3150有時會出現閃爍2~3秒後才會正常,再更換為MJE13007測試幾天看看。

网友:
維修加環保  讚啦

网友:
恭喜完修!
賀喜上Google 版面!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經驗,恭禧完修阿

网友:
恭喜~~恭喜~~又學到一招囉!!

楼主:
這台檯燈有兩段控制,經實驗結果用2SC3150在第二段有時會發生閃避數秒再啟動現象,改用MJE13007後就沒這個問題了,大家以後修到BUL44可以先用MJE13007來試。

我有補寫在帖子下方。

网友:
我們還是要把原來編號的電晶體寫在燈座內側,當以後要更換電晶體時才知道原本的電晶體編號,這是一個維修人員的好習慣。

提湖灌頂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