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連接中華ADSL

楼主(2011-08-02):
最近在學習Red Hat 這套OS

為了練習我將我家電腦安裝了redhat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想要連線pppoe但是我不會連線

請問這問題要怎解決!!

拜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學習Red Hat 這套OS

為了練習我將我家電腦安裝了redhat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手頭只有 ubuntu 沒有 Red Hat
你可以參考
http://slv922.pixnet.net/blog/post/14597713
https://help.ubuntu.com/community/ADSLPPPo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說真的我還是看不太懂!雖然之前有碰過fedora但是只是為了考硬體丙級.....
根本就沒啥學過.....有哪位專玩red hat可以詳細解答呢!!拜託拜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說真的我還是看不太懂!雖然之前有碰過fedora但是只是為了考硬體丙級.....

我現在沒玩 Fedora,但使用 UBUNTU 10.04 做為我日常的 Desktop。

小聲的問你一下:

1. 你有沒有相關的參考書籍
2. 是否懂得善用網路支援

這類書籍,現在很多了,不妨先買本來看看,打好基礎,這些基本功,別人是無法教你的。

另外,你的問題問的也不夠詳細:

1. 你是使用那個 Fedora 呢?是目前最新的 15 嗎
2. 你的網路架構如何?DHCP 或是固定 IP,有線還是無線
3. 重要的是,在設定過程中,你做了什麼?碰到了什麼問題?這才是重點啊?
4. 逃兵大提供的資料,你試的結果,那裡有問題?看不懂?哪裡看不懂呢?

网友:
rad hat 跟 cnetos 指令一樣但ubuntu指令不同
下面兩篇參考一下吧
http://blog.xuite.net/jk_shih/tech/25659552
http://www.wretch.cc/blog/luce0220/20826829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學習Red Hat 這套OS

為了練習我將我家電腦安裝了redhat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進入圖形模式就有"網路"可以設定了

网友:
rad hat 跟 cnetos是同一套系統了...
如果你安裝的是cnetos
那就跟我現在的伺服器是一樣的...

http://linux.vbird.org/linux_ser ... ct.php#connect_adsl

這網址是鳥哥的...

如果下列指令有問題
例如下面3個指令的adsl全都改成pppoe後面指令不變
adsl-setup
adsl-start
adsl-stop

向我那樣改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斷線自動重連....

*/5 * * * * root /usr/sbin/adsl-start 2>/dev/null

這段指令放在
/etc/crontab

ps﹔鳥哥好像又改過內容了....
經常被他的文章搞混....他每更新一次資料..
我的腦袋就混亂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