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最近入手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楼主(2011-08-03):
很明顯的,關鍵零件全被上口香糖,並且有磨掉的痕跡
這樣還能辦斷是啥東西嗎?

轉換器

轉換器

右下角那條黑色的,應該是整流用途
輸入電壓 12v 4 5 接腳

中間黑色小小的,寫著 TA78L O12AP 7E

右邊的電容 15v 100μF
左上角電容 16v 33μF

中間黃色的,應該只是跳線

右上角的黑色不明物體,有三隻腳

左邊大顆黑色不明物體,同樣都看不到型號啥的…

网友:
windata,由於只能看到一部份,實在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可不可以, PO 張完整的東東圖 ^_^

网友A:
這是HYBRID IC,混合集成電路,一般沒有原廠線路圖較難知道內部電路結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HYBRID IC,混合集成電路,一般沒有原廠線路圖較難知道內部電路結構

狼大真是學識淵博,這樣都能知道是啥麼東東~
粗工看了滿頭n_066|
如果是榔頭柄鋤頭把之類的.....粗工應該可以一眼分辨出來.............
看來粗工還真是有當粗工的天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明顯的,關鍵零件全被上口香糖,並且有磨掉的痕跡
這樣還能辦斷是啥東西嗎?

這是 power 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溫濕度訊號放大電路

sensor H T 都是接感溫棒
輸出不知道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也這麼想 ,sensor H T 都是接感溫棒 ,內部控制 ,使H ,T, OUT

网友:
對這個 Hybird IC(HIC),不了解,找了一份資料,大家參考一下。

突然想到,這種東東在很多電子産品內都有看過,但一直不了解它的真正名稱 XD

网友:
這是溫溼度放大電路 ,H是溼度 T 是溫度 各有輸出,加的SENSOR 還是有許多型式,這個看來應該是工業上控制溫溼度的東西,屬於高檔貨,但是需要配合感測器以及下一級,以前工作上使用 超音波震盪器產生水氣,電熱器產生溫度,甚至還要控制風亮以及加濕的量,當然這也可以用在標的發酵箱只是太高檔了...

网友:
日系品牌工業電源中,HIC使用很多,若是HIC故障,除非有完全一樣的可以換,不然只能當作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