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22吋改用公板就遇到問題了

楼主(2011-08-03):
目前不解的是此電源+高壓的合板有12V 5V ON/OFF ADJ
目前直接上電 外接5V其他12V 5V不接想直接啟動燈管,但也無法啟動燈管閃了一下就跳開了保護了
外接高壓燈板則為無法完全點亮 高壓板的12V會降到5V就跳保護了
而使用公板接此PI版的12V, 5V不接 ON\OFF ADJ都接時就會一閃即滅 紅燈還會抖動一下 無法在開機 且本來應該5V的ON\OFF變成1.7V ADJ則變成5V,如果兩條線都拔除則是輸出正常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公版可以顯示 因為外接高壓時有確認過了 鎖已排除公板程序沒設定好的問題
不知道各位大大是否可以提供方向 謝謝

网友:
on/off 線 跟adj 對調看看

楼主:
試過了 會一直閃 但是一樣點不起來

网友:
DIM+ON/OFF加電
5V接負載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你是 ,改用AD公板嗎? 如果是, 是那塊AD公板及其接口定義為何,

楼主:
我是PI+高壓這塊沿用舊的 改用電視公板(本來的AD版就有AV跟HDI) 公板有很多接口耶 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說清楚, 配線錯誤的話就不開機

楼主:
配線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不把P+I的ADJ跟ON\OFF拉到公板上就都正常開關機 電壓也都正常
畫面用手電筒照也看的到
但是一接上去就一切都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公板是双電源 或是燈管, 高壓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了 會一直閃 但是一樣點不起來

留意一下高壓板是不是 lo 啟動..

楼主:
報告 原版可以點量沒問題 是12V單電源確認過 燈管分解看過沒問題
LO啟動? 不懂呢

网友:
公版接高壓端接頭第一或拍張局部圖相片看看?

楼主:
接點定義+12V   +12V    BL-ON(開關信號5V)   DIM(亮度調節控制)  GND    GND

网友:
確認電源輸出是否正常?個人認為是電源版高壓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解的是此電源+高壓的合板有12V 5V ON/OFF ADJ
目前直接上電 外接5V其他12V 5V不接想直接啟動燈管,但 ...

1把電源版上的高壓線路給請下來
2如果不行可能要換不同牌子的高壓板了
有有踫過用a牌不可以,用b牌就可以

网友:
5V負載不足,嘗試在5V先暫時接上一5歐姆10W水泥電阻,看看電壓會不會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你PI版12V電流太小 ,外接12V安培大一點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