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ESR-2051 ESR METER

楼主(2011-08-03):
東西到了好幾天,今天把它打開....

拿一報廢POWER 來測試,在線測一個 1UF 50V,ESR有偏高..

附近1UF 50V 的ESR值..

拆下來檢測.......為了照相只好用鱷魚夾..

先歸零..

兩顆電容的ESR值..

兩顆電容的電容值..

同時也用指針電錶測充放電都正常,但ESR值偏高就容易發熱,
還是替換比較好..

使用心得:

1.  更換電池或要更換探棒相當麻煩,要拆卸後面4顆螺絲

2.  ESR 值會隨不同大小的體積而不同,所以檢測時要用同公司同型號來比對,其值比較準確

3. 網路上有很多資料可參考,也可DIY一個來玩,不錯玩喔...謝謝收看

网友:
電感表???
另外..你不是失蹤了???又出現了
W大怎麼沒有先出來迎接你~~~~

网友:
如果試用效果好,不知有那位網兄能辦團購或代購.

楼主:
to 2#

好久不見~~應說測等效串聯電阻,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應說是測出一個電阻
參考值,好來判斷電容好壞?好處在斷電後即可在線判斷電容好壞?不必拆下來..

前陣子比較忙,現在鬼月就清閒許多了,順便上來呼吸三下再潛....

http://bbs.pigoo.com/thread-29936-1-1.html

to 3#

我嘗試上百顆 low esr 日式電容,發現效果不是很好,一般常見容量的電容大都
介於 esr = 0.00 ~0.01 ,連凸頂也是這個值,體型大小也有誤差值。
試用於報廢主板跟顯示卡,也是很不理想,當做濾波電路上的電解電容更不用談...
一般電容就有不錯反應,所以可能適合家電或翻修一些老舊音響..等。

玩玩可以但若要當做生財工具使用,請務必三思....有可能偶不會用..
最近發現台灣也有賣,價錢算滿公道。因為這產品不能直運台灣,必須轉運或
透過其他管道帶進台灣,花錢事小,人情難還.....

网友:
原來playx大是牛郎,每年農曆七月初七才能來這上痞酷..

這是ESR錶?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2#

好久不見~~應說測等效串聯電阻,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應說是測出一個電阻

用途應該還不錯..跟之前某位大大買的電感表效果差不多..
只不過你這ESR表~比較進階

网友:
記得有一位大大 用了 PIC16XX 當作 555 震盪器,作成的電容 阻値測試器感覺上很好用,只是被我忘記在歷史的洪流中,忘了收藏....真是可惜.

网友(2011-09-29):
用的是什麼單片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