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av70 HAPPY-N55DQPP 無法開機 (求解)

楼主(2011-08-03):
HAPPY-N55DQPP  面板更換後無法開機

1.面板更換後無法開機/換桓舊面板一樣 只開到BIOS 即關機
2.在不開機狀態下  AR5152-A  IC會很燙

型號

型號

主板

主板

發燙IC

發燙IC

网友:
看此芯片連到Y5 25M晶振推測是網卡芯片,發燙可能是短路了。直接拆下此芯片看看

网友:
仁寶代工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還滿新的有可能還在保固內
請先查一下再動手

楼主:
送回原廠搞定--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