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Ti Radeon 4870 HD 512MB/pci-e顯卡拆解

楼主(2011-08-03):
這片顯示卡曾經風光一時...如今再也開不起來了~~~~
上電開機無畫面,主機板一長兩短BB聲,故障了...只剩下渦輪風扇
轟轟響~~
既然已經故障了,就讓各位看看它的結構吧,圖不多,其中一些控制
IC目前找不到Datasheet,或許有先進有..至少我是沒有啦..

顯卡正面及背面,看不出哪家生產的..應該是公版吧,搭配521MB記
憶體

雙DVI訊號輸出設計

1.渦輪散熱風扇,風量很夠,但也很吵,真的,就算蓋上機殼的側板
  還是很...吵!
2.兩組6-pin外接電源輸入,說明這片卡是吃電怪獸...

與一般顯卡不同,用100MHz的石英振盪器

拆開散熱總成與電路板,光那散熱器就滿重的了

拆開散熱器,看見渦輪風扇與銅導管

GPU 正身...MIT的

記憶體顆粒使用奇夢達產品,供電為3+2,GPU-3相,記憶體-2相,搭配
VT1165MF PWM電源控制,網路上搜到的資料,據說功率超過200W,這.
...Power要是不夠力,不知道能不能正常開機?!

ATi Radeon HD 4870顯卡拆解完畢,感謝收看.

网友:
真的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顯示卡曾經風光一時...如今再也開不起來了~~~~
上電開機無畫面,主機板一長兩短BB聲,故障了...只剩下渦 ...

Power 聽說要1000瓦的 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嗎!?.....不是很確定,這片卡是朋友丟給我的,只說"壞了,沒畫面"
我是用500W測的

网友:
公版卡用的GPU/記憶體供電都是Digital VRM,與一般交換同步降壓VRM不同

网友:
這片算是很不錯的顯卡了,如果能修好,
那就真的撿到一塊好卡!
但是相對的,就要看POWER夠不夠力了,
免得修好了,POWER不夠力,都不開機還一直以為沒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是否可說明一下這數位VRM有何神奇之處?

网友:
200w以前的power根本就不能測吧
現在power瓦數高的也都貴参参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gh side/Low side功率晶體、驅動與電流回授電路都製作在一WLCSP封裝中,畫面中一顆顆鏡面的方型裸晶片就是每相的功率單元,並使用數位化匯流排與PWM IC連結,因為高頻化設計加上死區(功率晶體切換時不工作的時間)小,輸出端只需使用高頻電感與低ESR、高頻特性佳的MLCC(積層陶質電容),不需使用大量的傳統/固態電解電容作為儲能及退耦使用,這是與一般傳統同步降壓交換電路最大的差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阿...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