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鍚絲氧化怎處理?

楼主(2011-08-03):
買來是亮銀色,但放久了以後會變黑,然後鍚絲變為熱的不良導體,烙鐵怎麼碰都不會溶
1、本來是鉛鍚合金,變黑是生成什麼物質?
2、要丟掉嗎?有無再生的方法?我試著用大量焊油焊,但發覺效果仍不好

网友:
我買了十多年都沒這樣ㄝ,你買什麼錫絲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來是亮銀色,但放久了以後會變黑,然後鍚絲變為熱的不良導體,烙鐵怎麼碰都不會溶
1、本來是鉛鍚合金, ...

保險絲當成焊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多人會誤把保險絲當成焊錫。

网友:
難道 焊錫絲真的有賞味期限???

還是真的拿到古早的保險絲,今天在五金賣場真的有看到這東西
柔軟度還蠻像的,不過就是黑了點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人單賣保險絲中的''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人單賣保險絲中的''絲''?

有....而且.還是賣一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市面上還沒有無熔絲開關(布雷加)時,都是用閘刀開關,閘刀開關就是用這種一卷像焊錫的保險絲。

网友:
我今天看到的是 10A保險絲,是一整捲的
拿起來像是很柔軟的鉛線
線徑大概1.2mm-1.5mm,真的就一整個像焊錫絲

网友:
以前的保險絲是很像焊錫,
而且還可以像焊錫一樣熔解,
只是和一般焊錫差很多,
焊錫即使放個十幾年也不會和保險絲一樣的
之前有人拿出十幾二十年的焊錫還是很好用的
單純弄錯東西吧

网友:
偶老家的插座有一次阿絲

拆開一看,結果就是接一條像錫絲的保險絲

那時燒斷了,臨時找不到那種保險絲,偶只好接上一段錫絲代替

网友:
看了大家的發言,我也想到,這很有可能是保險絲,而非銲錫。

可不可請楼主 PO 個圖,這樣很容易就分辨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而且.還是賣一捲的。

是拿來給螺絲上保險,防止螺絲鬆動的那種保險絲?

网友:
我手上這稛錫絲買了超過12年都還沒用完,依然閃閃亮亮
散發金屬光澤,會氧化的一定不是錫絲......

保險絲適用於鍘刀開關,原廠出來時保險絲是金屬片的,
燒斷了就得用絲狀的替換....

网友:
兩者的合金比例大不相同
樓大說的可能是鉛含量較高的保險絲

网友:
假如確定是焊錫絲,只要弄一些"鹽酸"泡一下,洗乾淨,弄乾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前我洗鐵板的時候就去買10元的''無煙鹽酸'',洗廁所用的那種,還不錯..

网友:
古早味保險絲, 的確很像焊錫, 但是中心沒有助焊的松香啦!

网友:
我有半捲至少30年前的焊錫絲,看起來稍微黑些,但是還是很好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