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需要校正嗎?

楼主(2011-08-03):
手上有一台300mhz的老crt示波器,用它量4v的直流電跟三用電錶量差了0.1v,可靠資訊是電錶較準。且示波器的參考方波輸出是1khz, 0.5v,但我用電線直接接cal頭跟bnc的正極,用示波器內附的量測工具是回報0.48v。板友文章說類比示波器一般不需校正,它本身會自動校正
1、我手上這台示波器是數位或類比?
2、量直流電有誤差,究竟是什麼原因較可能?
3、要怎麼校正,要拆case嗎?裏面有那麼多可變電阻,我要調哪裏?
4、一般探棒電阻是幾歐姆?假如量4v的電源訊號,是否要用無電阻探棒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要校正!但是一般維修業是不會送往校正的,因為不管送原廠或實驗室的費用都不低。
所謂校正,簡單說就是有一台很準確的機器當基準,然後把你的儀器儘量調整跟它一樣準確,所以一般人無法自行校正的原因在此,再來要怎麼校正(調整那裡)?以前的廠商很好,不僅調整方法有精美的書給你,連電路圖都給你,現在..........算了。

网友:
不管是數位儀器還是類比儀器
久了就一定會有東西跑掉
誰調的才算是標準,答案只有一個,原製造商
當你發現機器里面有很多可變電阻,
而且你還無法辯識誰是作什麼用途時,
建議不要動它,不動也許還能用,動了就要看運氣了

网友:
如果是數位化機種(不限顯示方式),有內部診斷及自我校正模式,先看看有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有一台300mhz的老crt示波器
要看是什麼廠牌,什麼編號,再來找資料,以確定是類比或是數位的,既然是老crt,感覺你的是類比的.

>電壓用它量4v的直流電跟三用電錶量差了0.1v
量測電壓不準,先不要動其它的,可以找其它的試棒來換著測,看看是否試棒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