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G2021m-2 故障

楼主(2011-08-04):
我的VG2021m 半年前修過一次高壓板(換電容) 花了800元
但是現在又壞了 =.=
打算自己修看看
目前情況是
插電後電源燈有時會亮(藍or橘)   有時閃一下就暗掉了
螢幕則是全黑的
按電源鍵則是毫無反應 (不能控制電源燈開or關)
按選單鈕後螢幕會亮起來變全白的 (看不到選單影像)
拆開殼看了後
電容都沒有膨脹

看了許多資料後
想請問各位 會是驅動板壞掉了嗎?

手邊只有手機 有點模糊

网友:
先確認P+I有無送電壓給AD,再來確認面板各燈管好壞,另外檢查OSD按鍵是否良好(不應導通不良或是漏電)

网友:
一般在維修上,都是以量電壓為主,看供電是否正常。

以你的 CASE 來說,我建議先把大肚子的電容換掉再試試。

另外,你目前權限還無法貼圖,不妨先用外部貼圖,我再幫你改成痞酷內部貼圖,這樣大家比較容易了解狀況,提出建言。

^_^

网友:
按電源鍵則是毫無反應 (不能控制電源燈開or關)
按選單鈕後螢幕會亮起來變全白的 (看不到選單影像)

所以現在選單鈕變成電源鍵?
按選單鈕後螢幕會亮起來變全白的? 那電源燈是開還是關?

网友:
這兩顆測量看看.

楼主:
好的~來研究要如何測量這些地方

謝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如何測量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73-1-1.html
海大的精心傑作....

网友:
先查一下燈管是不是有問題
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然後把 P605 四顆全換掉

楼主:
我量了這兩顆
電壓如下

原本是1.8V的那顆 我量了變-2.4V
應該就是這邊出問題

燈管的話 會有全白的畫面 應該就是沒壞了吧?

网友:
測量方式有錯誤,你可以將電錶的黑棒
碰在鐵板當成共地,紅棒再去測量接點,
這樣電壓才會準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量一次 結果如下圖
1.8V的地方似乎有問題

PS.旁邊那顆大IC超級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獎!就是它故障.換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