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導致無法連上所有防毒軟體及微軟的網站解決辦法

楼主(2011-08-04):
因為電腦重灌所以去微軟網站更新
但是更新完後重開機卻發現無法再進去微軟網站
連防毒軟體也無法更新
各大防毒軟體網站也進不去了
但是卻可以正常上網
結果發現中毒
就是這支Conficker蠕蟲病毒
只要中了Conficker蠕蟲病毒你的瀏覽器將無法瀏覽所有防毒軟體和微軟的網站,也沒有辦法下載相關解毒軟體程式(因為只要跟微軟及防毒軟體有關係的網址全部連不上)
請用Conficker蠕蟲免費移除工具
清除後
重新開機
然後
請到服務
看看自動更新Automatic Updates 是否被停止(停止請啟動)
如果連Automatic Updates 的服務都看不見
請至微軟下載中心
安裝後
重新開機
就ok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居然還有這種中毒法,這我就沒聽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居然還有這種中毒法,這我就沒聽過了。

因為病毒更改了 hosts 內容 把那些網站 的ip 都改成127.0.0.1導致無法連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為病毒更改了 hosts 內容 把那些網站 的ip 都改成127.0.0.1導致無法連上

所以說,簡單的排除方法,就是將 hosts 這個檔案內,錯誤的指向刪掉,應該就可到各防毒軟体網站下載了,對吧 ^_^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說,簡單的排除方法,就是將 hosts 這個檔案內,錯誤的指向刪掉,應該就可到各防毒軟体網站下載了, ...

要先把毒殺掉 才可以

网友D:
雖然我不是用 MS 的系統,但對這個問題,滿有意思的。

1. 那個 kk.zip 應該是殺病毒的程式,及將一些檔案附原,如 hosts 這個檔案
2. 不過這個 kk.zip 是在 http://www.itmaster.tw/ 這個網站之下,是否會有安全問題?這點很重要

另外在 www.itmaster.tw 找到的資料,給大家參考:
[中毒導致無法連上所有防毒軟體及微軟的網站 Conficker蠕蟲病毒解決辦法]
http://www.itmaster.tw/?p=928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雖然我不是用 MS 的系統,但對這個問題,滿有意思的。

1. 那個 kk.zip 應該是殺病毒的程式,及將一些檔案 ...

MS 系統的hosts 是本機的 dns 解析 正常情況下 應該 只有一行 127.0.0.1 local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 系統的hosts 是本機的 dns 解析 正常情況下 應該 只有一行 127.0.0.1 localhost

這個 hosts 檔案在各種作業系統中應該都有,算是很古老的東東了。

不過在有些時候真的很好用,可加快連上的時間,因為可不透過 DNS 而直接連到主機。

我想這也是這個病毒碼會去改這個檔案的原因了。

网友E:
之前盛傳啞虎英文首頁被駭客放了類似這種病毒
只要連上啞虎英文首頁就會中標
這個病毒會改寫防毒軟體運作方式
讓你的電腦無法正確運作且成為駭客跳板

請問這件事是真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盛傳啞虎英文首頁被駭客放了類似這種病毒
只要連上啞虎英文首頁就會中標
這個病毒會改寫防毒軟體運作方 ...

不管是真是假..

但就我所知道的...確實是有病毒有你說的這些功能..
而且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