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CER AT3201W液晶電視畫面問題

楼主(2011-08-04):
]請教各位前輩,下面液晶電視畫面中的黑斑是液晶本身問題,還是偏光片問題呢? 小弟真的沒遇過,想請教這邊的大大
電視型號 : ACER AT3201W
面板型號為 : T315XW01

此狀況淡色畫面很明顯,深色就比較看不出來

网友:
粉像是偏光片

网友:
如果是藍色下還有這個現相
就確定是面板 故障喔
我兩塊是 友達的

网友:
大面積的色斑(色塊)???
壓到的嗎??

网友:
面板拆開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reatwe7 大 ㄧ開機的藍色畫面看不太出來  只有中間的白色字比較暗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wja12345 大  有沒有壓到我不確定 這台是回收場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gkjnn 大 要拆到哪種程度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是要分解了.看看面板內的導光板.擴散片.反射片.增光片.......有沒有黑影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gkjnn 大 小弟會試試看 只是拆這麼大片的  手會怕  呵呵  ㄧ不小心  就掰掰ㄌ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要小心.並且要注意順序和正反面.以及避免入塵.要是有灰塵進入就會產生光點.如果有髒污可用無水酒精擦拭.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個真的要拆下來
看是那裡問題
工程浩大

楼主:
回報各位大大 經過我拆解後,確定是面板了,過程因為太刺激了,所以就沒拍到照,已經檢查過面板內的導光板.擴散片.反射片.增光片,最後為了確定是不是偏光片,也把偏光片刮掉,偏光片真難刮,刮了快三個小時才刮完,最後確定是面板本身問題,謝謝各位大大指導,此台電是當殺肉機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