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土炮-繞線機] 之 蔽極式馬達 之 終極 重組 修理

楼主(2011-08-05):
蔽極式馬達 (閉極式馬達) 之應用 廣泛  如 冰箱 除濕機 製酒機 蒸餾水機 .... 皆使用之

價格  約 $180~$1,000  不等.

如果, 你的 馬達 有 便宜的零件, 就不要花時間 來搞 這個了.

如果, 你的 馬達 找不到 料 , 又沒有 替代性 產品, 只能靠修的.    那就 參考一下本文吧.

話說 蔽極式馬達 構造簡單,  痞酷網 內  已經有  很多 除濕機的 蔽極式馬達 損壞 修復 成功的文.

蔽極式馬達 沒有 耗材(如碳刷 電容...)  要說有 耗材 就屬滾珠 培林/承軸 吧,

家電用 滾珠培林/承軸 大部分是 6mm 的 626zz/626vv  少部份如 日立8mm 的 608zz/608vv.

---------------以上 閒聊 結束 ---------------------------------------------------
一級 保養  : 銅套承軸  或 滾珠承軸  清潔(WD40) 與 潤滑 ( 國產 X龍192, 或 日製 Sxx LGHP2...族繁不及備載)

X 龍192不但具有潤滑功能:內含牛油成份,其增稠劑為鋰基,防銹功能:內含羊臘成份,防濕功能:羊臘柔性塗料有它不透水的獨特本質,耐高溫:熔點為345°F,最高使用溫度為309°F。

SXX LGHP2 為日製 高溫 高轉速 黃油 承軸 專用油

二級 維修 : 更換 承軸 (608zz / 626zz)
608zz / 626zz

三級 維修 : 更換 線圈 溫度 保險絲

以上 站內 許多 大師 皆發表過文

--------------------- 以下本文 開 始------------------------------------------

四級 維修 :
如果 承軸  保險絲 都沒問題,   碼達 線圈 電表一量 [斷路]

此時  李組長眉頭一皺 發現案情並不單純 => 這時 您的 馬達 斷線 的機率 粉高

如果 您的 馬達 斷線 在 外圈 目視 看得見 也接得上 那就OK

又 如果 您的 馬達 斷線 在 內圈 很裡面

又 如果 您真的吃飽 沒事做 => 只有 把漆包線 拆了

斷線之處 接好 再用 [土炮-繞線機] 重新繞過

下圖 拆漆包線  是錯誤的範例
如果 一直拆拆漆包線 沒有收線, 屆時您會Toyota (頭又大) 要花 3倍時間來收線
如果 養成好習慣 一邊拆拆漆包線 一邊捆 就不會有下圖的囧境

( 亦可 把[土炮-繞線機] 反過來當 [土炮-拆線機] 使用)

[土炮-繞線機]
準備的材料有
a. 可調速 萬能電鑽乙支

b. 廢棄回收物 蔥抓餅透明包裝盒一個

c. 美味 便當 附贈之 夢宗竹 竹筷 一支
d. 適當 起子 一支

Step1
把拆亂的線

用 萬能電鑽 捆起來

最好 拆的時候 就 一邊 收捆

Step2
將捆好的線 架於    蔥抓餅透明包裝盒 中

Step3
開始 繞線

[土炮-繞線機] 無法與 正統 繞線機 比
最好 速度調慢 因為 欲速則不達
當右手 小按 萬能電鑽 慢慢啟動時
左手 (強烈建議帶手套) 也要配合節奏 左右配置,  繞線才平均
要注意 原來 線圈 繞線 方向 : 佛來明說的 左手定則(Fleming's left hand rule,又稱電動機定則)

繞完後 是沒有 原來的漂亮,  焊上 保險絲 裝上原電磁鋼片 鎖上 培林
它又能動了
我沒有 科學數據  比較 原廠繞的 與 土炮繞的 效率 比如何
必境 我是 亂修的 能動 就60分 及格

网友:
小弟有幸,都沒遇見燒線圈,大概遇見都是軸承異聲,不過由於手邊有些備品,都直接換了轉子先,手邊也沒軸承拔取器。遇過整顆軸承從轉子鬆脫,這是怎麼回事呢?請教nubody大^^

网友A:
這樣繞線可以亡羊補牢
但是馬達效力不像之前的效能吧
感謝大大提供方法喔

网友:
這真是夠土炮的了~~
厲害厲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idh 大大,
不好意思,  "整顆軸承從轉子鬆脫" 我還沒見過, 可能要請 S大 或 滷大 解題了.

如果 有照片 Post 上來 大家 研究 研究.

燒線圈 是有機會的 :  原因可能是 高溫 環境下 外加 震動 導致 漆包線 短路 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繞線可以亡羊補牢
但是馬達效力不像之前的效能吧
感謝大大提供方法喔 ...

如果 您有 廢馬達 可以 拆來玩玩看
經我 土炮 繞線機 重繞後 轉速/馬達效力 可能有差 但我感覺不出來 (可能是 自我感覺良好的因素造成)
經本次實驗 本人推測 繞線 功力的好壞 與 馬達效力 相關性是有的, 但影響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idh 大大,
不好意思,  "整顆軸承從轉子鬆脫" 我還沒見過, 可能要請 S大 或 滷大 解題了.

网友:
原來這種馬達叫做閉極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 您有 廢馬達 可以 拆來玩玩看
經我 土炮 繞線機 重繞後 轉速/馬達效力 可能有差 但我感覺不出來 (可 ...

我沒繞過線
我有換過軸承
那真的是一個苦命的開始
WD-40我噴了大概兩灌
才把整個馬達整理好
而且容易傷到軸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用特殊工具
高雄買一套400~500
而且用久了還會斷喔
我用斷過
它會夾住軸承然後你旋轉慢慢的把他退出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種情況小的遇過,
是為了要拆軸承拆不起來,
用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法胡亂搞,
例如:用木頭敲軸心造成轉子跟軸心鬆脫~

网友D:
大大圖文並茂語帶幽默,給你10個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況小的遇過,
是為了要拆軸承拆不起來,
用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法胡亂搞,

我的案例請先參考(郁冠工業)
我常碰到的是這個小型真空泵,他的馬達就是蔽極式馬達,這款泵浦應該是大陸仿的(廣州佛山廣順電器),常壞的就是裡頭用來擋活塞環的塑膠件,造成吸力不足或是泵浦卡死~通常趕時間只拆泵浦部份,會發現軸承脫落是因為換了泵浦仍然吸力不足...。
一拆開馬達,位於風扇端(固定端?自由端)的軸承就可以用手拿起來了,有可能在客戶端或是運送過程就已經有摔過,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圖文並茂語帶幽默,給你10個讚~~

感謝 老爺 打賞,   小的 收下了!
感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繞過線
我有換過軸承
那真的是一個苦命的開始

coldsoilder 大,
WD 40 好像也不便宜
我買 小罐 用了 六年 還有一半 耶

引用 S 大 [其它家電] 直立特殊造型電風扇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0081-1-1.html
第20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394512
其中 有提到 WD-40 是清潔用
培林上 使用 WD-40  當潤滑劑 凍牟固
培林上 潤滑劑 S大 建議 用 x 龍192

如果 大量清洗 建議 拿個廢容器 倒個 半杯 煤油 當洗劑 可  泡個 一小時 效果尤佳
起鍋 後 在使用 x 龍192 當潤滑劑 保護劑
這樣  卡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案例請先參考(郁冠工業)
我常碰到的是這個小型真空泵,他的馬達就是蔽極式馬達,這款泵浦應該是大 ...

idh 大,
今天 我又 增加 見聞了, 原來 低檔的 蔽極式馬達  也可以 當做 小型真空泵!
拆開馬達軸承就可以用手拿起來了=> 表示軸承內徑 大於轉子軸心外徑
以上 還請 滷大 / S大 鑑核 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coldsoilder 大,
WD 40 好像也不便宜
我買 小罐 用了 六年 還有一半 耶

嗯 我拿WD-40當清潔劑用
根本就像黑手在拿黑油保養變速箱一樣
WD-40本身會乾
所以只能拿來當清潔技用
一罐100兩罐200

网友:
繞線機看過
手動繞線 - 新奇
需要耐心+巧手
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