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液晶電視顯色的問題

楼主(2011-08-05):
請教各位先進.(抱歉以下文中之描述都是平常的電視畫面產生,來不及拍照,也找不到方法複製)
之前在下發現家裡用來接電視盒看有線電視的液晶螢幕在看節目時,當遇到有人穿紅衣服或是某種紅色的大片畫面時,在原本應該顯示大片紅色的區域會變成有點帶螢光綠色的條紋,之後也有接PC測試過,顯示滿螢幕的紅色不會有這種現象.
發現這個現象之後,多方觀察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液晶電視,發現奇美的電視也有這種現象,但是歌林的卻是大片黑色會變成綠色波紋.在下以為是液晶的特性,請問各位對液晶螢幕有研究的先進,真的是這樣嗎?還是這是一種不良呢?

网友:
一定是不良現象所造成。
不管顯示內容誤為何種顏色裡應不會出現不相干條紋或色斑? 有這情形肯定是有問題。
只是說造成面板顯示會出現顏色異常的部位及狀況蠻多的,A/D Cable , T-CON ... 都有可能狀況有有些差異,所以還是拍些圖片參考

楼主:
照片拍到了.

中間三個三角形應該是全紅的,但是中間有些部分變綠了.

這張比較用,看不到紅色有變色的情況.

有請各位前輩解惑.

网友:
螢幕有任何色偏,色錯誤掉色等等,請先用軟體檢查

下面是高手發的,不過我通常用彩色階調圖啦...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B%9F%E9%AB%94.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回應.
但是就如在下於第一篇所說的,接PC測試時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誤會我意思了...

有時候偏色掉色 ,沒有使用軟體測會看不出來
務實上來說,要確認是哪階(bit)色偏了,或者不只一個顏色色偏,要用軟體檢查
不然一個色階有256階,實在很難分
你說的這情況也有可能是螢幕的OD (OVERDRIVE) 加速過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