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SMD IC 它的詳細零件編號是???

楼主(2011-08-05):
如題, 只看到它上面印 MAJ  包裝可能是 SOT23-6, 判斷應該是 單一閘 (single Gate) 的數位邏輯閘 IC, 可以請知道的大大告知一下嗎? Thanks!
糟糕, 不知如何差圖上去!???

网友:
MA M1MA151AT Mot E SOT346 40V 100mA sw diode
MA MBT3904DW1 Mot DN SOT363 dual 2N3904
MA M1MA152AT Mot E SOT346 80V 100mA sw diode
MA BFS17 - N SOT23 BFW92

沒有"MAJ",你自己看看上述的元件哪個符合

网友:
在什麼板子上看到的? 可能要去查電路圖,看電路圖裡有沒有標示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即時幫忙!
這塊電路板沒有電路圖可參考!
它是一顆6 pin 的類似 SOT23-6 包裝, 它的 2 邊各有 3 Pin, 且 這兩邊的中間 Pin 分別一個接Vdd,  另一個接Vss, 且其它Pin 則與其他數位IC 相接, 推論起來可能是  單一閘 (single Gate) 的數位邏輯閘 IC !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確認mark "MAJ"是否正確,或請貼個實拍圖.

楼主:
糟糕, 不知如何貼圖上去!???
可有先進指導一下呢?

网友:
如何貼圖.

1. 用IE Browser.
2. size = 800x600.
3. 電路圖最好轉成gif檔,檔案較小.
4. 彩色圖片或照片,或者較多顏色的圖片,用jpg檔.
5. 圖片的連結:在貼文時的上方,有些圖片,以滑鼠移動去看,若有顯示"圖片"兩字,點進去,再按照指示去做.

楼主:
照片試貼, 希望能成功! 大家請幫忙囉, Thanks!
http://My Picture/MAJ-SOT23-6.JPEG

楼主: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HP\\My Documents\\My Pictures\\MAJ-SOT23-6.JPEG
貼圖時出現 "請輸入圖片地址:" 是檔案的路徑嗎?

楼主:
這次應該貼圖成功了吧! ??

楼主:
Chi, 感謝提供此參考! 我Check 過此IC 的PIN腳都是來自數位IC的輸出或輸入, 研判可能是純數位邏輯的IC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A(2011-12-07):
引用 楼主:
Chi, 感謝提供此參考! 我Check 過此IC 的PIN腳都是來自數位IC的輸出或輸入, 研判可能是純數位邏輯的IC可能 ...

FYR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NSEMI/NL27WZ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89711/ONSEMI/NL27WZ14.html

Thanks for your kindly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