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這SMD電阻是多少

楼主(2011-08-05):
求助這SMD電阻是多少
紅色圈起來的兩個地方
圖片中R40與R55各為多少?

這是液晶螢幕外置12V變壓器HJC HASU05

网友:
上頭是000....?
0歐姆保險電阻

网友:
左下角那個應該是電容不是電阻喔 ^_^

楼主:
因為上面有個文字R40以為是電阻
下面有個文字C20
那請問電容值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容值是多少? 沒標的要拆來量才知道.

楼主:
疑問??
如果電容故障,想買一個新的來換,那怎麼辦?根本無法測量得知?
就像電阻已燒成焦黑,無法判別色碼?應該如何處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問??
如果電容故障,想買一個新的來換,那怎麼辦?根本無法測量得知?
就像電阻已燒成焦黑,無法判別色碼?應 ...

碰到這類問題,只能向他人求助了。

一般方法就是 PO 出你的型號,看看別人是否有類似的産品,請他們幫你查一下。

另一個方法,看看這些被動零件是否是某個主動零件所使用的,然後去查這個主動零件的資料(datasheet),一般會有建議電路,看看它所使用的零件數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顆 SMT電容C20 看起來 串連一電阻  成一RC迴路
然後RC跨在TL431輸出入兩端

用來給TL431  當作負回授(說法很多種 AC補償  極點補償...)
RC迴路上 C 通常取值 挺大的
我建議你取值 0.1~0.22 UF ( 104~224)
更大的使用電解電容 1~2.2UF  甚至於 10UF   都見過

不加RC負回授 使TL431 會很敏感
-AC110  稍稍不穩
-負載稍稍變化時
-雜訊(上面光耦合器走線距離不是很理想時易引入雜訊)
會引起整個系統振盪( POWER 會亂叫 )

加了之後 不至於系統 太激動
但是加過頭了之後系統動態負載穩壓效果變差

楼主:
因這電源穩壓器12V,不接負載是正常輸出12V
但是接上負載後(液晶顯示器),電源指示燈須5分鐘就熄滅
明顯有過熱或過載保護
如果將電源穩壓器外殼拆開使用,就可正常使用很久
好像就正常
找不出原因
不知道應該如何著手??
盼網友大大能指點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這電源穩壓器12V,不接負載是正常輸出12V
但是接上負載後(液晶顯示器),電源指示燈須5分鐘就熄滅
明顯有過 ...

【視頻】液晶螢幕维修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yZEAv4fevA/
52:53
如果是內建的電源板~
【1】teaher 建議【鋁質電解電容】全部換掉。。以改善没有画面的情况
【2】如果換掉【電解電容】~還是改善不了【散熱的問題】~
就要換掉【發熱發燙的   三極管】《--》台灣是說【電晶體】

ps:其他維修視頻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2-1-2.html

======================
回覆:
求助這【SMD貼片電阻】 與 【SMD貼片電容】這個不便宜喲~    一次要買10個【25~45】元~左右!!
【SMD貼片電阻】

【1】3種貼片電容
<ICshopping>【470pF】(471) 0603 電容20顆    【尺寸是 6mmx3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53546819
<ICshopping>【10nF】(103) 0603 電容20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53542938
<ICshopping>【330pF】(331) 0603 電容20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53546730

10nF==10000pF
1uF==1000nF==1000000pF [ps: uF是電解電容 常用的圖片]

【貼片電容】這個你就要拆下來量了~  咱也沒有買過!!我是覺得換顆變壓器比較快~ 200~350就解決了!!全新的變壓器~也比較不會 傷害正常的LCD裏面的零件

ps:這裡有 電解電容的圖片!!不過跟您問的問題~無關!! 所以不用看!!  ><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0-1-1.html

【2】
三種尺寸
貼片電阻0603     【6mmx3mm】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576&o=0&m=1
‧ 貼片電阻0805   【8mmx5mm】
‧ 貼片電阻1206
ps:還有一種是 1mmx2mm[很小]~ 聽說用手拿~ 拇指還拿不起來!!不易拆下~與焊接《--》那種電容~這家電子材料行~沒有賣!!
ps:貼片電阻~這個應該不會買錯~ 找0歐姆~ 或問下老闆!!
記得第一次買的時候~ 要 量一下【您圖片上面的  貼片電阻的尺寸】~ 尺寸不合~ 包准無法焊接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