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冰箱塑膠磁條台中何處可以購買或是訂做?

楼主(2011-08-05):
家裡的AOC冰箱用手摸有冷空氣出來

但是放個一兩天 冷凍庫都不會結冰

而且手把的地方有水產生

找過資料 研判這應該是冰箱塑膠磁條老化關不緊

而造成冷空氣外露 與 室內空氣產生水氣

上網找了一下幾間服務站 得到的消息都是AOC已經倒了

買不到原廠塑膠磁條了

請問台中有推薦的地方(冷凍工程行) 可以訂做嗎?

或是有其他的建議?

感謝

网友:
你去台中市文心路一段靠近南屯路上有一家店叫好像是xxx,我只記得它的一家五金材料很大的店。它的隔壁好像是賣神明桌的店。它店裡東西滿多的,而且比其他家便宜。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我找到了======是金盛豐 文心路1段6號

楼主:
感謝建議~我會去找找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冷凍庫都不會結冰門磁條老化洩氣應該是兩回事
照理說冷房能力不減的話  即時洩氣還不至於影響冷凍能力
下圖為門磁條老化洩氣   冷凍室之情形  不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冷凍庫都不會結冰與門磁條老化洩氣應該是兩回事

哇~~該不會整台都不能用了吧!!

我用手摸出風口有涼涼的感覺~

但是不會結冰(像圖一樣)

只有門把(門磁條)那會有些微的水(大概10C.C左右)集結

可能要檢查冷媒狀況了或是溫度控制(目前開到最大了)~~

請問這個如果給人維修到好大概要多少COCO?

感謝樓上回復

网友:
改拿來當冷電轟用
呵呵

网友(2011-09-27):
填充冷媒約2500元上下

网友(2011-12-26):
謝謝提供資料, 我的門磁條也破了

网友:
門條訂作只須20分鐘,現場等就可以,郵寄也才1天,如果你有須要我把高雄的電話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