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信昌牌碎紙機開關 已完修

楼主(2011-08-05):
請位各位大大
小弟我有一台信昌牌的C280碎紙機 日前因為要清理裡面的紙屑,
打開上蓋後不小心將它的開關電線給拉下來了 他一共有12個腳位,
12條電線被我拉掉了六條  請教一下 它的電線應該要怎麼接才對呢?
請各位大大幫個忙!!謝謝

网友:
這個最好畫出線路圖會比較快喔!!

就電源,馬達,開關接點模式會比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位大大  我就是不知道它的電路圖 所以才求救呀~救命啊

网友:
不知道他的電路圖要怎麼接呀?

知道怎麼接的肯定知道他的電路圖,那你就等知道電路圖的人幫你吧!

网友:
聯絡一下廠商 要接腳圖

网友:
畫不出電路圖 總可以畫出 各個原件(馬達 開關 AC..) 與接線(標上顏色)的關係圖 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你

网友:
有型號可以觀看嗎
不然怎麼察電路圖啊
一堆型號
http://www.chenasia.com.tw/product.asp?typeid=2

最好用英文全名
試著幫你查看看

网友: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ZQbzDtOS1kA.Ldr1gt.;_ylu=X3oDMTE2bXI1czUy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MTFfMzcx/SIG=124649hio/EXP=1312570523/**http%3a//www.graftec.com.tw/index.php%3fpage=shred
他家的維修網頁打不開
電話0800-051-888

网友:
連配線圖都不會畫,那就送修吧!!

一般電源線有兩條,一條共地,一條火線...
那開關是否有正反轉功能?!
馬達是兩線式或三線式?!
是否付溫度保險絲?!

如以上都看不懂,那就送修吧!!
不然看有誰有資料了.....

网友:
他是簡單的交叉回路而已...有兩條是共同點...另外2條是正轉或反轉線開關可以找6P3段自複開關...先前有修過但沒有保留資料...你只要將2組串聯在一起的線先做記號在量測切換時開關導通狀態就可以找出原狀態ㄌ

网友B:
這篇~~~是不是放錯地方拉??

板主沒看到內容有異嗎?

楼主:
各位大大  小弟將他的線路關係圖畫好了  請各位大大研究研究
另外 我有用電表量他的開關
如果在正轉處則
2-3   5-6  8-9   11-12  會通
如在反轉處則
1-2    4-5    7-8   10-11 會通
希望有幫助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
我想說在維修實例裡有沒有哪位大大有經驗
所以就將文放在這裡了  真是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線路關係圖我已經附上去嚕  請大大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線路關係圖附上去了  請大大研究研究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篇~~~是不是放錯地方拉??

板主沒看到內容有異嗎?

感謝告知 ^_^

不過我看了一下,真的不了解移到那個討論區較合適,請大家給一下看法。

感恩 ^_^

网友:
你問一下滷大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母端的白,綠線接哪去? 黃線是接到"8" ?
"11" 停止扭的另一端接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母端白線有接啊 灰色那條就是~
黃線那條是接到開關8的位置沒錯
11那條黑色的跟母端綠色的是接到緊急開關的兩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是1-6 黑,3-4 藍, 2紅, 5灰, 如果轉向跟正反轉方向不同的話 把2紅,5灰換成 2灰,5紅;
看看有沒其它網友幫忙確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感謝  現在看還有哪位大大可以幫忙確認一下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pigood大大的幫助
接上後 已經可以運轉了 且如大大所說~
因為正反轉不同  所以換成了2灰   5紅
再次感謝大大的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