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29吋普騰TV螢幕過亮

楼主(2011-08-05):
一開始是這樣的:
開機一段時間就會變暗。

再來:
調馳返變壓器,將螢幕調亮。

就這樣看了一、二個月~~~

後來,一開機畫面正常,沒多久就變亮。整個畫面徧白,看得到横斜亮線。

就是原本變暗,調一調,正常,但後來又變太亮。

有人可以說一下這個故障是什麼!!??應該怎麼下手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是這樣的:
開機一段時間就會變暗。

可能是馳返變壓器告訴你---我快不行了---

网友:
換新的馳返變壓器

网友:
FBT  不行了

网友:
FBT燈座更換試試看。

网友:
先看返馳變壓器FOUCS VR上方有無裂痕 有的話先換再說 沒有則檢查 200V輸出是否不穩定
ABL電路是否故障

楼主:
各位的建議我都有看到,有空會試試看。

就先從返馳變壓器及FBT座檢查看看,有後續再來報告。。。

返馳變壓器一個大概要多少錢!!??(如果是這個問題,或許考慮不修吧!不一定,還在考量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的建議我都有看到,有空會試試看。

就先從返馳變壓器及FBT座檢查看看,有後續再來報告。。。

應該不會超過 NT$ 500 還是值得的啦

网友:
ABL電路故障機率大

网友:
普騰的FBT~29-2482 還滿容易故障的喔
可以先從ABL或是三色200V的電壓 那方面去檢查看看
電阻變質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