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街時踢到的 分享給大家 總結液晶顯示器廠家所用液晶屏

楼主(2011-08-05):
逛街時踢到的 分享給大家  總結液晶顯示器廠家所用液晶屏
合不合用就看各位了  不合用也就看看就好

网友A:
我把它轉成 PDF 檔,這樣就沒跨平台的問題了 ^_^

楼主:
謝謝 你速度真快 我還不會轉檔 真是汗顏

网友:
好文...給你一個"讚"的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速度真快 我還不會轉檔 真是汗顏

首先感謝分享。

轉檔其實很簡單的,使用 open office 或是 Libre office 打開 DOC 檔後,在存檔時選:

1. 檔案
2. 匯出成 PDF ...

即可轉換成 PDF 檔案。

也希望大家多用 ODF(開放文件格式),以解決跨平台的問題 ^_^

网友:
在下面的網站直接輸入型號也可查的到
http://www.flatpanelshd.com/panels.p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謝分享。

轉檔其實很簡單的,使用 open office 或是 Libre office 打開 DOC 檔後,在存檔時選:

謝謝您分享教學

楼主:
謝謝您
簡單詳細的分享教學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收到了~感謝大大分享
快來詳細增加知識~~:)

网友:
趕快收下XD!
這資料可是有很大的幫助呀
感恩分享!

网友(2011-09-27):
有下載了,要說句謝謝,感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它轉成 PDF 檔,這樣就沒跨平台的問題了 ^_^

強伯~感謝了。每次都是您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強伯~感謝了。每次都是您造福大家~

我看過一樣的型號但是兩裡面都不一樣,要修到裡面要留意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先收下了

网友:
感謝大大 無私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