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X86T256H 造成電源短路保護<已完修>
火..

楼主(2011-08-05):
這一片顯卡先前在徵求區中,徵求一隻電源管理IC 終於到貨,
在本區提出維修過程前有和逸倫同學討論過多次,在此特別感謝他提供很多的寶貴意見,因為我們同時都在維修這張顯卡,
逸倫同學的過程就由他來分享給各位了....

先來看這張卡的外觀

廠牌:技嘉
型號:GV-NX86T 256H
故障狀況:一上電,電源保護立即啟動,判斷顯卡上有元件短路(心想如果電源保護沒有啟動,不知要燒掉多少東西?)
處理:
一、檢視外觀並無燒毁的元件
二、以電表量測所有濾波電容,檢查是否有短路現象,結果是--沒有
三、再檢測所有 MOS 管,發現其中一顆的 S-D 極雙向短路,兇手應該是他,需解焊後再確認
四、解焊這顆編號 K3918(Q7) 量測確實 S-D 極雙向導通了
五、而且懷疑 NX2114(U502) 這顆 PWM IC 可能也掛了
六、量測 NX2114 結果 pin3(gnd) 與 pin4(LDrv) 雙向導通了
七、解焊 Q4,Q5 K3919 量測結果是好的
八、解焊 NX2114 量測 pin3(gnd) 與 pin4(LDrv) ,結果確定雙向導通,
結論是 K3918(Q7), NX2114(U502) 故障

Q4和Q5在板上量測時是雙向導通,解焊後再量確定沒壞,

Q7板上量是S-D雙向導通,解焊再量也一樣,確定此管已被擊穿

焊回所有元件之後,再次量測這區塊的元件,發覺D528異常

D528

D528

NX2114-App

NX2114-App

底下這張APP是原先找不到NX2114時想用現貨買得到的APW7120來修改,
想說這隻R5的數值算起來還廷麻煩的,最後是買到了同型號的NX2114,
這中間逸倫同學也因這隻IC,給了我很多提示。

APW7120App

APW7120App

查到這隻D528的Datasheet ,顯然新的問題又來了

NX2114修改代用

NX2114修改代用

网友:
會這樣修改,真行!!
有同好、同學可以一起討論有意義的事,真好!!!

网友:
不錯的維修過程,寫的很詳細,還望多多分享維修大作!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逸倫同學真的非常認真,給了很多寶貴意見,真的粉謝謝他!
這修改謹止於圖面上而已,在找代用零件過程中,對岸那邊有用APW7120,ISL6520,RT9202,W83321等多款電源管理IC代用,但都沒有詳細交代代用修改過程
因此也不敢冒然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與這片顯卡戰戰停停有一個月了,還沒解決呢!
真的很含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oden大,您把那支二極體拆掉....您會發現很好笑的事....難怪怎麼量都導通。
另外,技嘉有預留零件位置,那支二極體也有保留在D259的位置。是給不同封裝的二極體使用。
我燒掉的二極體,就是燒掉那顆.......一切又是自己不小心,IC裝上去,沒有裝MOS,難怪會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與這片顯卡戰戰停停有一個月了,還沒解決呢!

重要的是 “精神” 啊,相信你的..

問題應該很快就解決了吧 ^_^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前我也有這個想法,想說只上NX2114,測試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沒想到您先當了炮灰,此路不通,啊好險!幸好有您告知,真謝謝您!
D529確定是空置的,但是D528這量測的結果,好像也不對啊!?

空置的D529

空置的D529

呵呵!解焊下來看到底板終於一目了然!量測D528當然沒壞!

D528解焊

D528解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D258和D259是同一個,如果裝了D258就不會有D259了,就是NX2114資料手冊的D1。
那個的二極體的順偏阻抗不高。KL4裡面兩個二極體只有用半邊,另一個技嘉設計故意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焊下來真的就一目了然了!
不知道還以為D528壞了!

网友:
看了十分鐘才瞧出有意思
請問
最後的代用圖是說明將APW7120以PIN-TO-PIN替代入NX2114 原來位置
青藍色框+粉紅色圈 是NX2114 原來應用  代入後以APW7120參考建議值應用
也就是說 以APW7120代入後  青藍色框零件刪除 粉紅色圈以APW7120參考建議值應用
是這樣子麼?

网友:
回复 网友E:

SIMON1016大,是的!但是這樣改,說真的,也不是很有把握可以,根據查到的資料說是可以,還是會怕怕的,因此,還是只好買原始零件回來換。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代用元件的使用上所作的修改是根據nx2114和apw7120 sample 上的差異修改的,
在我原先的構想裏面是想作一片小板,完成修改的部份,再跳線接回卡上,因為這樣元件的使用寬容度較大,
但是最大的問題逸倫同學說到了重點,沒有實例還是不敢冒然用apw7120去改,
因此最後等待取得同型料件來換是最保險的。

楼主:
今天趁空閒來完成測試的部份了,
看一下完工後的樣子,焊工做的不好,焊點沒有亮亮的,

檢測對地阻值沒有短路

接下來緊張的時刻到了........

開機,還好沒冒煙,

但是一看畫面,傻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窘大了。
下一步是.....加焊或是重新植球了;上次曾經幫同學也是處理這張卡(等於說,我第二次摸到這張卡了),是黑屏不開機,是加焊後,復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新植球的門檻較高,所以就先用加焊了,雖然先前有用加焊的方式成功過幾片,
但是那幾片加焊成功的顯卡,至少都還出現可見的文字或視窗畫面的花屏啊!
不像這片連文字都看不到!

网友:
靠~弄了個老半天居然還GPU虛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記得和逸倫討論時,他有提到記憶體供電也故障了,這部份還須要再次確認量測,才能斷定是否為GPU虛焊。

再將 NX86T256H 顯卡上機,量取記憶體供電,果然再找到一隻大蟲!

解焊上下MOS管,量測正常

記憶體供電的上下管

記憶體供電的上下管

量測輸出電壓,結果就是它

平滑電容兩端無電壓

平滑電容兩端無電壓

換掉這隻

更換NX2114

更換NX2114

再上機測試,結果令人感動的畫面出現了!

開機後,看到主板LOGO

開機後,看到主板LOGO

終於完修,謝謝各位辛苦的觀賞!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上機測試,結果令人感動的畫面出現了!~~]

令我感動的是 兩隻nx2114成了同命鴛鴦 同生共死~~
亂猜一下!!
是不是PSU  供電異常 12V過高 把兩隻nx2114同時搞死勒?!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
如果是這樣,主機板恐怕也不保,
也有可能是此片卡的通病。

网友:
呵呵!讚!wooden大您的先修好了。
再來換逸倫的,要等改天新買的零件到了,就可以開工了。

网友:
怪怪...mos沒壞PWM IC倒先掛了...

网友:
............感覺大大真強~~~也很用心~~~拍拍手
謝謝你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修好這片其實是參考您的維修思路,再加上運氣好,晶片沒壞,
否則在加焊過程中,第二段用300度3分鐘,但計時器忘了起動,至少加熱了5分鐘以上,
幸好沒碰龜,而且問題是在記憶體供電!

逸倫同學加油哦!等您的成功實例!

网友:
真的很佩服.很不錯的維修過程,寫的非常詳細,還希望多多分享維修大作

网友(2011-11-09):
圖文並茂 大大真是用心 受教了

网友:
一路看了大大們的維修過程,真是讓人感動丫!總算有個完美結局...

网友:
7.8系列似乎一堆虛焊的gpu
是製程問題嗎?
品質這樣真的令人莞爾

网友(2012-02-11):
唬~唬~唬~真是專業!
看了受益良多!敬佩敬佩!!!

网友:
精采的完修記錄  過程很詳細  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VGA卡直條及方塊點故障.未必都是gpu虛焊及RAM故障

网友H:
在我忙碌的那幾個月~~我居然沒看到這篇文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我忙碌的那幾個月~~我居然沒看到這篇文章阿......

順興大,小的一時疏忽,沒有邀請您來指導,小的惶恐!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我忙碌的那幾個月~~我居然沒看到這篇文章阿......

啊!您那時候沒看到這篇?
wooden大這篇的故障跟我那篇一模一樣。這張板子有一個地方設計上有點恐怖,如果一掛,這兩顆IC肯定爆,尤其用到爛power,更容易掛,我那篇有提到,wooden大的比較幸運沒燒壞那點,不過兩顆IC依然還是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啊!您那時候沒看到這篇?
wooden大這篇的故障跟我那篇一模一樣。這張板子有一個地方設計上有點恐怖,如 ...

你那篇我有看到嗎?~~
我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那篇我有看到嗎?~~
我都忘了..

啊!有可能您沒看到,因為我修好也是跟wooden大差不多時間,只是我的比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記得和逸倫討論時,他有提到記憶體供電也故障了,這部份還須要再次確認量測,才能斷 ...

真是辛苦
有時候就是要用毅力和板子拼

网友(2012-03-19):
好利害,有實力,令人欽佩,條理分明。好文。

网友(2012-04-24):
請問 這些零件買?
外面好像沒賣, 只要型號 就可買到嗎?

楼主:
PWM IC 是PIGOO 版友提供的,多虧版友提供這些寶貴的零件,否則要修復還真難呢!

网友(2012-06-01):
您的毅力真是非常人所有,衷心的的敬佩,並由衷恭喜您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