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瓶充電器切換開關去哪買

楼主(2011-08-05):
跟親戚借了部古董級充電器,因為該充電器切換開關常常接觸不良,所以想說順便幫清潔一下,可萬萬沒想到...裡面塑膠部份碳化了...請問在高雄上哪買這種開關替換...

裡面碳化回裝斷裂成這樣...

該七段切換的開關外觀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長明街找看看,不然就要用改的
或者賣電瓶的店家,我記得建工路舊東京藥局隔壁是郵局的對面
建工路790號有一家賣電瓶的(網拍記得看過)

楼主:
感謝回覆!

賣電瓶的?八德路那些汽車材料行那類的嗎?
有託人去岡山的電子材料行問過,說沒這種開關。至於長明街有點遠,得找時間跑一趟。

网友:
汽車材料行也沒有這種開關喔

楼主:
請問電焊機是不是一樣用這種開關?
猜測可能得跑機械五金材料找!?
謝謝lmu99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焊機是不是一樣用這種開關?
猜測可能得跑機械五金材料找!?

電焊機的好像也一樣可以找看看
岡山地區比較多工廠可以問看看喔!

网友:
應該可以拿波段開關來改,一般電子材料應該都有
請注意耐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