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燒機程式

楼主(2011-08-06):
最近在測一些主機,由於都未裝作業系統,我是想用 memtest 來測試看看,以下畫面是在 VirtualBox 下使用的結果。

當我在試時,雖然這個軟體主要是用來測試記憶體,但在測試過程中,我發現 CPU 的 Loading 也滿高的,所以想請教一下,這樣測的效果如何?或是有類似的 FreeWare,不用裝機就可用來燒機測試用?

附圖所示:

1. CPU 部份
2. 測試經過時間

THKS..

网友:
一般來說,用MEMTEST測試RAM,測試RAM是否錯誤導致系統不穩定,準確度應有95%以上

遇過幾次特例   1.MEMTEST跟R.S.T測出的結果不同,一個TEST OK,另一個回報有錯誤

                        2.舊的RAM,當天TEST 讀寫都無誤,但是第二天,RAM壞了抓不到

另外,混插時可能要多測試幾輪,我曾經混插2支RAM,KINGSTON 256MB DDR 400以及ADATA 256MB DDR433
第一輪PASS,第二輪開始出現ERROR,所以時間許可的話,多跑幾個PASS吧!!

一般我也只有測試RAM是否讀寫出現錯誤,以及用硬碟原廠的檢測程式去TEST HD

不裝機就能測試的話,用HIREN'S BOOTCD這類的程式應該是最無腦又簡便的方式了,適合我這種懶人

不過.........您那個WALL TIME,以測試512MB RAM來說,似乎有點太久了?

楼主:
> ".您那個WALL TIME,以測試512MB RAM來說,似乎有點太久了?"

呵,那個是在 VirtualBox 跑的,所以 .... ^_^

网友:
其實小也有跟combawa大類似的經驗: 用MENTEST86+測試正常, 但裝到自己電腦沒兩天就掛點的怪事, 而且苦主都是1G DDR400的RAM.......

後來.......引發問題的怪主機板(A社的K8N-VM)直接退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