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Siemens P17-2 「又故障了,電源燈不亮」維修失敗

楼主(2011-08-06):
這顆LCD前幾天又回來了,本想說希望他不要這麼早回來,
P/I板的電容全都換新 ,萬萬沒想到這麼快又見到他了。
上一篇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30373-1-1.html

這次是不過電,電源燈不亮,(借上次的圖)

就把上次換的電容拆下來量,都是好的,

P/I 板

A/D板

PI板給AD的電源有12V 、4.8V、5V
按鍵板測試沒問題,有移除按鍵板,對應POWER SW短路,還是無法開啟背光,
目前是把目標放在AD板上,但不知方向對不對?

网友:
移除AD板.測量P+I板的輸出電壓看看.

网友:
個人直覺--
a).供應給MCU的電源是否正常?
b).或MCU內部記憶軟體不見了.
敬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測量電壓都正常,結果今天再測量電壓都怪怪的

未接AD板的電壓

上AD板的電壓

看來是更嚴重了....

网友A:
這P+I看來有問題ㄛ!

网友:
應該要出現 5V 12V

网友:
嗯?...剛剛回錯篇@@"

小新手的疑問? 為什麼沒有量測燈管???

网友B:
有的pi未必有供12v的電給ad版,你後面那個1084-33,表示只有進5v的電壓,可量電源版進入高壓最後一顆電感是否有10.5以上的電壓(接負載跟未接負載)都要量一下

网友:
沒修過這塊板子,
依自己經驗簡易測試,
會先確定pi板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再確定ad板上輸入電壓是否正常.
尤其是1084-33 ..  df41 2907x......這類的
pi板輸出電壓正常 但是ad板故障的話 開機燈也會沒反應的
小小經驗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pi未必有供12v的電給ad版,你後面那個1084-33,表示只有進5v的電壓,可量電源版進入高壓最後一顆電感是 ...

盧大,那天請教你的時候,電壓是正常的,
結果隔天量就是這樣的電壓了,
我目前是先往p/i 板這部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P+I看來有問題ㄛ!

p/i 電壓確實不對,但我這個肉腳真的有得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塊後面有零件嗎?可以先找PWM下手.

网友:
美哥進度如何?
電容沒問題的話把晶體全部請下來測量看看!
再來檢查線圈!最後補焊!
粗工這幾天搞一台BENQ,畫面一開背光即逝,以為是軟的,常故障的晶體元件立即檢查,結果正常n_043|
更換3顆凸頂電容之後測試狀況一樣未改善,確認燈管正常,全面補焊之後奇蹟出現了,昨晚開機出現LOGO了(無訊號話框),但是聽到嘶嘶叫,原來這一切原兇是高壓線圈,雖然benq的高壓線圈也是常見故障元件,但是沒有確認之前粗工沒有貿然更換,因為手上無料先擺著了!
給您一個參考!

楼主:
這台客戶等不及了,已取回,沒能完修,
辜負了大家的幫忙,果然硬的還是不行......
大家..感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有錢賺而客戶又趕件的話.建議直接換板.以免喪失客戶之信任.又少賺了一筆.

网友:
對阿 時間急先換版 自己的在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