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膽的進來,「簡單」的題目,只要知道 V=IR P=IV 就可以算出

楼主(2011-08-06):
來自對岸的題目,乍看簡單,其實很難。雖然只需套用兩個公式就可以算出來。
我是還沒算出來啦..............

网友:
條件不夠。
只能得到 R_0 = 20 Ohm
以及 S2 時的電流為 0.2A

而如果要得到答案,只有代進去試看看。
結果好像只得到 電壓 = 12V 是對的。
當電壓為 12V 時.R1 = 20 Ohm, R2 = 40 Ohm

网友:
瞎猜一下...如果4個答案其中一個是對的...
那答案..我猜4....

网友A:
我終於算出來了......好累,中午的時候一直算不出來,算到最後睡著了。
令R[sub]1[/sub]=X,R[sub]2[/sub]=2X,R[sub]0[/sub]=Y;總電壓=V,I[sub]1[/sub]=0.3=V/(X+Y),I[sub]2[/sub]=V/(2X+Y)
接著題目給我們的條件P1 : P2=9 : 8,從這邊下手囉!
P[sub]1[/sub] : P[sub]2[/sub]=9 : 8=0.3[sup]2[/sup]X : I[sub]2[/sub][sup]2[/sup] x 2X
內乘內,外乘外....9I[sub]2[/sub][sup]2[/sup] x 2X=0.09 x 8X
                       ....I[sub]2[/sub][sup]2[/sup]=0.04     到這邊就算出I[sub]2[/sub]=0.2A  囉!
接下來P[sub]0[/sub]=0.8=0.2[sup]2[/sup]Y
      ....Y=0.8 / (0.2x0.2)=0.2 / 0.01=20    這邊就知道Y等於20歐姆,也就是說R[sub]0[/sub]等於20歐姆囉!
我們列出總電壓V與兩個開關分別切下去的電流I[sub]1[/sub]、I[sub]2[/sub]的關係式。
V/(X+20)=I[sub]1[/sub]=0.3
V/(2X+20)=I[sub]2[/sub]=0.2
得到這兩個式子後,移項,把V留在等號左邊。
V=0.3X+6
V=0.4X+4
接下來,V都一樣了耶!能夠解出X了。
0.3X+6=0.4X+4      ......   0.1X=2  X=2/0.1=20   剛剛前面定的,R1=X,所以可以算出R1=20歐姆,R2=40歐姆。
有算出X了,也同樣代回去,即能算出總電壓。
總電壓為0.3x20+6=12V

所以可以總結一下。
總電壓為12V,R[sub]0[/sub]為20歐姆,R[sub]1[/sub]為20歐姆,R[sub]2[/sub]為40歐姆。I[sub]1[/sub]=0.3A,I[sub]2[/sub]=0.2A。
I[sub]1[/sub]=12 / (20+20)=0.3A
I[sub]2[/sub]=12 / (40+20)=0.2A   這樣驗算都正確了,那麼沒有錯了。
當S1 ON,P0=0.3[sup]2[/sup] x 20=0.09 x 20=1.8W。
當S2 ON,P0=0.2[sup]2[/sup] x 20=0.04 x 20=0.8W。
R[sub]0[/sub]的兩次功率比=1.8 : 0.8 =18 : 8 = 9 : 4
這樣驗算都正確了,那麼沒有錯了。
答案只有選項A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終於算出來了......好累,中午的時候一直算不出來,算到最後睡著了。
令R[sub]1[/sub]=X,R[sub]2[/sub]= ...

厲害!厲害!終究還是要國家未來的棟樑才有辦法算出來!
對岸也有人說答案是A,只是沒有人列出詳細解題方法。

网友:
gi0001tw大、wooden大、jeanshyen 大你們過獎了,我只有慢慢算,還真的算出來了。
這題算完了之後感覺其實還好,說難也真的也不簡單,因為要換來換去,蠻繁瑣的。
中午的時候,也有算一次,但是那時候一直算不出來,算到很想睡覺,直到午覺睡起來,再重算一次,終於算出來了,不過也算有一點時間,如果這真的在考試,能夠一下子就想到解題步驟,那就真的很強了,我沒辦法達到那樣的境界。

网友:
這種題不知道是高中的還是初中的,如果是初中算難題,如果是高中,只能算是普通的題。大陸的教學已經變樣了,教的都是一些實際中用不到的東西,根本達不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如果去計算,可能很厲害,很難的題都能算出來,其實說不定實際中連家裡的保險絲壞了都不會換。
如果有兴趣,算算下面這個題,這個應該是屬於高中裡面中等偏上難度的題。

每個電阻的阻值都是R,構成如下圖這種無限多個電阻組成的的網絡,求AB兩點間的等效電阻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厲害
這題我算了好幾天沒弄懂..................

网友(2011-10-12):
好棒喔  真的有點難ㄟ

网友:
新手...完全不懂.

网友:
對岸雖然起步比較慢,可是由於一直在吸收台灣經驗,跑得很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