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種臥式電容規格

楼主(2011-08-06):
這是在三路分音器上的
標示只有 w10  u1  u2
用 LCR 測為 27.7uf  (不知是否正常)
請教熟悉的大大能否指點一下如何看規格及耐壓?
如果異常不知好不好買?

网友:
很像是無極性電解電容

网友:
喇叭分音器上的電阻'電容'電感 RLC 三種原件值,普遍來說都不會是一般的
商用值(即一般電子材料行賣的標準值),而是依分頻點(配合高中因喇叭單體的特性)的
設計來取值,你手上的這顆應該是特殊規格的定製品(故改成高品質分音器電容免不了
串並聯一翻),兩組分音器都拆下來測一下比對,就知道此容量是分否正常.

   看此電容,應該是串在中高音單體上是嗎?若是,你也可以玩玩電容容量,試試調整分頻點看看,耐壓選個200v dc內應該就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 nakameiyo 大的回復
真沒想到還有另一個分音器可以比對參考
一直想到要瞭解如何看標示,看來是特殊規格的定製品
補一張分音器的圖
此組分音器剛進音訊時會有時無聲,音量調大聲音就恢復正常了
拆開一看只有單純幾個零件(三個線圈、四個電容)
檢測W10/U1/U2測為27.7uf、6.8uf/100V測為11.57uf 、15uf/50V測為15.17uf
所以想擙一下電容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檢測W10/U1/U2測為27.7uf、6.8uf/100V測為11.57uf 、15uf/50V測為15.17uf

除非知道原值,否則只能用估測的,就看你運氣了.
若能找到單一個接近的值,那當然好,若找不到時,可以參考以下方式.
你可以將兩個有極性的電容,把相同極性的一端接在一起,構成無極性電容.
27.7uf -- 可以用兩個68uf串聯(期望值33uf).
6.8uf/100V -- 可以用兩個22uf/100V串聯(期望值10uf).
15uf/50V -- 可以用兩個33uf串聯(期望值15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經比對另一正常音箱的分音器檢測結果:
標示 8/W9/W10/U  測為26.6uf、6.8uf/100V測為11.93uf、 15uf/50V測為15.15uf
與原檢測W10/U1/U2 測為27.7uf、6.8uf/100V測為11.57uf 、15uf/50V測為15.17uf
差異不大應該不是分音器的問題
所以想到信號線是不是有問題?
經測原信號線阻抗+極為0.245Ω、─極2.05KΩ,找到問題了--------
將問題音箱更換信號線以後改善了有時無聲的狀況
現已恢復正常了!
多謝 nakameiyo 大的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謝scottwang大的指點
問題已解決了----------

网友:
不客氣,感謝您圖文並茂的實作分享!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