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GIGABYTE主機板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8-06):
1.主板型號/製造日期/產地=GA-81865GME/2006/China.
2.故障現象=重復開關機.
a).Power/HDD換另一組情況一樣.
3.徵求"桃園縣/市"痞酷網友協助-將親自送件(省運費).
a).現居住:桃園縣/八德市.
4.謝謝!!

网友A:
買一片不到800還要修嗎????
如沒送修過,先把cpu周邊大電容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一片不到800還要修嗎????
如沒送修過,先把cpu周邊大電容換新

這位大大應該是(使用者)~
桃園確實有幾位大大~
看他們是否願意囉~
緣分緣分啦~

网友:
Yoyomay在呼叫您了!
趕快出來接cas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謝謝指導,換完cpu週邊大電容後---無任何顯示??(可能拆工不好,把多層板迴路攪壞了)
2.請 教t大--800$同等級板--台灣北部那邊可買到?
3.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來這裡就是希望版友們自己動手~
但又怕新手們把問題點擴大@@"

網拍一片中古機版不貴啦!
另請問一下~您的重復開關機是..有出現畫面然後開機..還是連畫面都沒有..就自己開電斷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阿水師:
1.重復開機現象:一開始顯示都沒有,曾出現"IDE ERR訊息"
a).BIOS會掃.
b).XP系統會開不完全-->又關-->要求->HDD CHECK->XP系統會開不完全-->又關-->要求->HDD CHECK->,......重復??
c).曾換過HDD-->現象一樣.

2.最後依"t大"建議.....換完cpu週邊電容--->都不顯示了...
3.只好再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哩咧~感覺不像板子故障...
換硬碟系統有重灌嗎?有用sata的硬碟測嗎?
感覺板子問題好像不大......看板上大大們有沒有其它建議~

..cpu週邊電容?換完後就不能開機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阿水師:
是的----換完cpu週邊電容--->已無法開機 & 都不顯示了...

ps:白天上班,早晚才能上網--訊息回覆較慢,敬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阿水師:

RAM查了嗎???我遇到很多說

网友:
把面版power的開關, 接主機板的線拔掉,改用一字起子做起動.

网友:
看原狀況是RAM不良或不穩定熱當機重開,換cpu週邊電容不開機(電容應該是越換越好??)焊工不好嗎??? 傷到PCB了,如不急有空送到龍潭鄉公所2F機房拖77檢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曾經把RAM拆掉還是無法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週六 或週日--可以嗎?

网友:
機房週六或週日沒人上班阿,偶是委外每星期3,5下午會到現場駐點可直接處理,平時公司有另派1位小強工程師轉交即可

网友:
重複開機......
一開始的錯誤判斷...
我看現在不只主機板掛了~~
連~CPU掛掉的可能性也很高了.....

END USER....一般要是沒基礎的話...
只有花錢學了~~~只是這花的錢~
比一開始請人家修還要貴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謝謝指導,換完cpu週邊大電容後---無任何顯示??(可能拆工不好,把多層板迴路攪壞了)

以你的情況來說,我是建議買片中古的是比較好的建議。

桃園,找 yoyomay 大就可以了,有需要不妨傳 “短訊” 給他啊 ^_^

网友:
如果只是換電容,您可以去技嘉維修中心處理

只要跟收件的櫃台小姐說,過保換電容不檢測就行!

只要不檢測就是完全免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提供訊息!!

楼主:
已完修!!
1.在多位"網友大大"的指導與鼓勵下--直讓我有一股想修好與可以修好的原動力.
2.利用週日可以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今天已將問題對策,謝謝大家.
3.問題點及對策:
a).換完cpu週邊電容,無法開機 & 都不顯示---原來是換電容時,烙鐵頭把旁邊的導線弄斷了,用銀絲線焊接後"有顯示了"
b).重復開關機問題---磁碟機重新format-->重灌xp後ok.
4.再次謝謝各位指導及關心的"大大们"
5.謝謝!!

网友:
恭喜您完修了,很有成就感吧!
PIGOO的大大們很無私可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