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大有人修過Digisonic DIS-37 37吋聯碩光電科技電視

楼主(2011-08-06):
我開機有藍光但是沒有畫面,後來我就打開看電容爆漿,我換了2顆1000UF16V電容,組裝之後測試還是一樣故障,我量了一下輸出電壓5V12V24V都正常,有人修過這牌子電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您指的"開機有藍光",是
a:畫面整個是藍光
b還是電源指示燈有藍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開機燈

楼主:
開機時有反應,綠燈會亮,有聲音沒有畫面,按所有功能目錄都沒有顯示~

楼主:
我看了電源板上有寫到5v12v24v還有別的電源嗎?還有電容故障會把負載側元件燒燬,可是我用電容表測量壞掉電容,還好沒有差多少,只是電容上蓋已突起,所以就換看看會不會好,換了還是一樣,有聲沒有畫面,

楼主:
按下電源有反應,電源燈有亮,螢幕有亮,沒有畫面,按下功能鈕都沒有反應及畫面~~接第四台有聲音沒有畫面,接電腦VGA也是沒有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不起,因您沒用"回復"所以沒看到您已回了…真的很抱歉!
您這個電視…"有聲無影" 背光有亮,請問是亮"藍色",還是"白色" !

网友:
回复 网友B:

s大.他這篇重覆發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37-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g大…謝了 !
樓主…因此篇已重覆發文,我將不再回覆 !
若有能幫上您的地方,以g大所提網址作回覆 !